联想小本 100s 开机不显

楼主(2017-10-10):
联想小本 100s 开机不显,客户拿来100S,开机不显,拆机,看主板和平板电脑主板差不多。开机量电压,3.3v,cpu供电也有,量到声卡时发现供电的0欧电阻没电压,量对地是短路,是边上一个小的电容短路了,拆了开机,OK。如图

网友:
     三下五除二    修的挺麻利哈

网友:
可以  很利索   没走弯路

网友A:
呵 修不显你满板子到处量呀,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 修不显你满板子到处量呀,什么思路?

没图纸  只有 满板子量啊 认为有电压的  量没电压   那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B:
没图纸  只有 满板子量啊 认为有电压的  量没电压   那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刷什么程序 看帖 已经 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  只有 满板子量啊 认为有电压的  量没电压   那就找到问题了。

经验维修 这种板子有时候很不好修了

网友C:
声卡也参与到开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也参与到开机了吗。。。。。。。。。。。。

短路了   电压都拉低了   就不显了

网友:
这真的是要细心啊啦。。。。。。

网友:
短路了   电压都拉低了   就不显了

网友:
这机器现在已经很少了呀,真心不是特别好修发了

网友:
这都能找到问题,不错学习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一般也就只能修个供电部分了,信号部分就不好弄了,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干的漂亮,没想到声卡这儿拉低,造成了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 修不显你满板子到处量呀,什么思路?

盲修,就只能从最简单的问题看起了,东戳戳西量量

网友(2019-06-14):
捡钱的感觉啊

网友:
烧鸡大法 一下秒杀

网友:
经验维修 这种板子有时候很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