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61m e 没显示

楼主(2017-10-10):
主板开机有滴一声后,就发出一声长三声短,网上说是键盘控制器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不要跟我说是显卡,这主板是集显,有修过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拔掉内存怎么发声,如果也是一样的声那说明内存没过,如果不是那说明是检测外围设备没通过。也就是到了显示了,可以查下北桥集显供电。USB口 声卡、网卡 COM口 等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加换独立的显卡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LZ的问题还真有可能是显卡方面的故障,测一下板载VGA接口参数看正常不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看看是否报警声一样。

网友:
直接加一块独立显卡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刷下BIOS先呢?简单方便、不行再干显卡

网友:
换CPU 刷个BIOS

网友:
直接加一块独立显卡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内存怎么发声,如果也是一样的声那说明内存没过,如果不是那说明是检测外围设备没通过。也就是到了显 ...

拔掉内存不是一样的声音,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加换独立的显卡看看能不能点亮。

加了,还是一样没用,真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