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黑潮 BA-120

楼主(2017-10-10):
黑潮 BA-120主板不显无CPU供电无北桥供电,内存供电正常,该查那组供电?

网友:
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发一份过来吧,谢谢了

网友:
感觉1V不对应该是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第7脚怎么也应该在1.2---1.8V吧可是那个电阻是好的

网友:
我从内存的第七脚一样的型号飞了一条线现在北桥供电芯片的第七脚有了1.5V可是8脚依然没有电压

网友:
查2.5v供电,先有2.5,然后有CPU再有桥供电

网友:
先搞CPU供电吧,AMD的板先出CPU供电再出桥供电

网友A:
看来时序不了解,查查VDDA2.5这个供电是否正常,一般在CPU座子周围。如果有了,重点搞CPU供电。CPU供电正常以后,才能出桥,出总线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时序不了解,查查VDDA2.5这个供电是否正常,一般在CPU座子周围。如果有了,重点搞CPU供电。CPU供电正常 ...

上次有一块板子做在了声卡网卡旁边,而且两个都坐在一起。害我吧风扇检测的那个管子认作了VDDA2.5。由于风扇没接,测中间那个脚空载电压七八十V。吓死宝宝了,咋VDDA2.5有那么高呢?不把U都烧坏了后来量来量去才知道网卡和声卡中间那两个其中一个有2.5。那板子好像是L-A6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一块板子做在了声卡网卡旁边,而且两个都坐在一起。害我吧风扇检测的那个管子认作了VDDA2.5。由于 ...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2.5V电压一定要被CPU接受到,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