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油做助焊剂的问题

楼主(2017-10-10):
   手上有一瓶BGA油,都是当锡焊助焊剂用了,也算好用,用松香焊不上的,用BGA油可以。这油买了好几年了。最近发现大半年前用这BGA油上过锡的铜线有发绿的现象,剥开皮,发现绿色物体延伸到塑料皮内,这东西颜色和铜绿很像,不知道是BGA油生成的还是BGA油和铜生成的?

网友A:
有水份,氧化了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水份,氧化了铜线。

     哪来的水份?BGA油放盒子有盖子的,以前有没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最近发现有,线头上锡处往里2厘米的铜线都有绿色物体,线本身的环境是干燥的

网友:
焊油  有腐蚀性的 吧??????????????????

网友:
助焊膏也有保质期吧,几年的东西了,有点点反应也应该正常吧。

网友:
这是氧化现象,有可能是焊膏存放的条件不好,理论上要放入冰箱保存的,而且使用期在半年内为佳。

网友:
换了吧  几年的 东西了     一般用个半年就换一个 这个东西也不贵 半年换一个  就好了,。。。。。。。。。。。。。。黄色的 还是 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