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和圆键盘口

楼主(2017-10-10):
本人小白,想请教一下USB口和键盘圆口的关系,两种口都是桥出来的信号吗,如果前后USB都不能用,圆口能用,可不可以说明桥没有问题,虚心求教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说,桥内部模块管理PS2(圆口)和USB模块是分开的,但肯定也有共用的总线。因为圆口模块故障引起USB失效的案例也确有存在。针对你的问题可以查下桥的供电和时钟有没问题

网友:
当然不能了,USB有自己的通道到桥,独立的,

网友:
谢谢指导 USB不能用 圆口能用 换桥搞定

网友:
不能  就拿USB来说 有时候 一个USB不能用 别的能用  这一个USB故障也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我修到过主板上有电容鼓包了,前后USB都不能用,圆口可以用,更换电容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