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苦逼联想C305维修

楼主(2017-10-10):
苦逼联想C305维修1个星期 修好查到问题气死人,接修一台C305AMD芯片的,一体机修的少这机器都说通病多 电池没电不亮机 SB NB显卡的。开机电流跳到1.5-1.4掉到1.22左右,全板电压都正常没有屏供电和高压板开启电压,先刷BIOS好几个没用,用风枪吹3个桥也不亮,以为还是要BGA加焊吧,就加焊南桥,这主板有点厚,CF260用原机4段到第5段要跑完芯片都不会动,后来用加焊显卡的焊芯片动了,还好晶片保护的好没坏,试机涛声依旧,焊北桥 显卡一个鸟用都不起,强制给屏供电和高压板开启电压开机屏显示红 绿蓝 白测试信号,查条件也没查到是那里坏,看了这主板B600南桥没散热片,是不是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在试机还是鸟用没有不亮机,修到这真没心思在修了,用户又不想换板。放了两天又想,强制开启他又会显示测试信号,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又到处量显卡供电也正常,无聊这中就慢慢打显卡边接的电容,量呀量,量到上面C390时,万用表叫起来了,心里还有点不信,是不是量错了,在一对图纸确实是个0.1U的电容,短路了(用二极管档量其它正常的都是1200左右),果断找块料板找个显卡边的电容换上,开机电流跑啊跑啊, 忠于亮机了,修了好多机器第一次遇着显卡耦合电容短路的。想想啊这机器前前后后拆腾了一个星期。坚持最后结果还是好的 。

网友:
楼主厉害我好像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可惜没修好,

网友A:
早知道挨个测了,也不至于耗一个星期:daxiao:

网友:
真是佩服 这楼主的 精神 有这耐心 佩服

网友:
太佩服楼主的耐心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挨个测了,也不至于耗一个星期:daxiao:

有时还要做其它的事 还要修别的机器 有时修不好 可以先修别的 没事时在研究 ,也没想到是电容问题一般都以为是桥出问题,最后没结果都打算发显卡来换了,

网友:
一般都以为是桥出问题,最后没结果都打算发显卡来换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不贵 我们一般直接换了  不折腾 而且还好收钱~~   有一些主板真的很便宜没有必要费时费力的去维修~

网友:
这故障点确实不好修               这种板子 维修人员有耐心 同时客户还得有耐心才有希望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电流我一般会换一下COMS电池    已经换好 好几个了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奇葩问题了,只要焊盘不坏就能修,楼主英勇啊

网友:
高手,也很有耐心,我的主板遇见你就好了

网友:
耐心耐心,也只有在客户可以继续等的情况下,我们有时间研究的情况下,耐心才会结果

网友:
不好折腾的做两天我们都直接换板了,时间耗不起

网友B:
楼主厉害  两天我们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两天我们都直接换板了

现在生意难做 只要用户同意可以赚   换了南桥不好我也不想在修了 但又是个熟客 他又不急用 人家相信你 只能想办法修 修

网友:
这种一体机不好修呀。图纸也没有一张。

网友:
耦合电容坏的 很少     还好楼主没放弃 修好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其他的还好,耦合电容测量时响 了,是因为显卡的对地值非常低响 的是吧?

网友:
你那里会想到这个式电容坏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啊

网友:
楼主的耐性就是好啊!!生活中一定也是稳重的 人

网友:
一体机修起来好费劲。。。。。。。。。。。。。。。。。。。。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技术一流,你这样搞一遍,会不会把主板搞虚啊

网友:
老大,就是牛啊,服你了,特来顶你哦

网友:
这一款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少见 , 耦合电容 会短路啊 ,猛龙过江

网友:
耦合电容短路怎么测试呀·························

网友:
墙都不扶就服你,反正我是没这个耐心,楼主牛逼

网友:
你这个故障比较少见也不好找

网友:
有时候坚持一下 就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
看来你也废了不少心思,还好 偿还了弥补了

网友:
太佩服楼主的耐心了

网友:
修板子 我现在第一件事就是量全板有无明显的短路

网友:
真牛逼,,厉害,,赞,,这么刁钻的问题你都能找出来,,

网友:
楼主好耐心,要我早不修了,耐心很重要,有耐心才会冷静

网友:
这机器有点老了,电容坏还是第一次看到。修了这么久,佩服

网友:
话说耦合电容短路真的很少见。。。还有这个机器也太会迷惑人了,这种毛病不干桥显卡都不行。

网友:
楼主耐心。且技术部错学习了.............................

网友:
一个星期,真厉害。

网友:
这个机器COMS电池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搞那么多地方,除非利润可观~~~太折腾了,LZ 好定性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要是我 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没放弃,这耐心一般人比不了,恭喜楼主吃票子。

网友:
要是我最多3天,不行换板了,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 厉害 一体机比较难修 一般我都不修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流都以经跑到了,就是不开机,高压板和屏开起就是没有,刚开始以为是EC的问题,换,没好使,又复怀疑南北桥,又换,还是不行,还是想的维修思路少啊。

网友:
上次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需要很大的耐心,最怕那种电容电阻的了,来回搞,反复搞,要命

网友:
修的很不错,技术挺可以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这机器.当时也是这里的电容坏了.

网友:
联想一体机毛病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