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

楼主(2017-10-10):
中秋期间接台G50-75M装系统后重启不能引导,WIN7正常WIN 8 10 不行,客户不知那根筋出问题了非要WIN8或win0  AMD芯片组板载CPU 有时出现卡LOGO 网上查了下有说卡LOGO是BIOS导致 ,就开启猛刷BIOS模式下载5个T宝购买1个刷后傻脸了还他妈一样。 客户催啊一会一个电话心烦意乱,出去静静跑到厕所抽了几根烟也没抽出思路,无奈下开启盲修模式三板斧两小拆:加焊CPU 显卡 南桥桥是打固态胶的 加焊温度220度后拆声卡 网卡 后又出现其他问题外接亮内接不亮重启卡LOGO卡死 尼玛什么也不搞了 订个南桥再说 今天南桥到换上开机屏亮 装WIN10 重启20次正常,总结好无奈啊,其实早期的芯片组卡LOGO基本都是南桥或者网卡声卡 USB导致 至于WIN8 WIN10 重启不能引导装WIN7正常真没法解释

网友A:
                    火气有点大  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气有点大  淡定

主要客户催的急 一天将近10个电话 ,一般我们维修都是难搞的放在后面再搞

网友B:
现在的机器真不好修,现在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C:
楼主英勇,没拔掉外设一个一个试吗,直接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英勇,没拔掉外设一个一个试吗,直接订南桥,

你看仔细帖子,帖子说"刷过BIOS程序,拆过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真不好修,现在的机器不好修

特别是4代CPU 有些加焊好了又不稳定 不敢加焊融,会变形只能烤烤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