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3455一体机板号14050-1不加电。

楼主(2017-10-10):
客人拿来时不加电,拆机检查没进水,没有明显的故障,拆下BIOS电池能上电,反复重起,电流上0。6左右就重起了,,加上BIOS电池按开关不加电,TB卖了二个BIOS刷还是加电不亮。但不悼电了,有时报8声警。网上有显示BIOS,下了个刷上亮机。但关机后按开关还是不加电。没有图纸,跑电路开关电压只有2。4V不对。开关是通过线接主板上的,拆下开关板电压上来了。开关板上也没什么就4个开关和一个指示灯,哪就拆了指示灯电压就3,3V 了。加电亮机。三个BIOS打包上传,下载少扣分。

DELL24-3455 板号14050-1集成三个BIOS。OK.zip

网友:
指示灯不亮吗,还是亮这的。指示灯把电压拉低的吗

网友(2017-12-29):
我的和你的现象一样。 下载个BIOS试试。不过型号不一样我的是3055.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8-04-16):
哥你的三个BIOS里有显卡部份的吗?我的跑码不亮。

网友(2018-10-12):
连刷三个BIOS都没亮,验证CPU坏了

网友:
没看明白  到底是Boise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9-04-13):
14050-1        22-3265测试OK

网友(2019-06-28):
三个BIOS都验证过了, OK的。 唯独一个小问题:EC 128K的BIOS居然检测电源功率,不符合就停下来。 原机的不停的

网友(2020-12-09):
下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风险,我下个试试8声报警的问题

网友(2023-06-18):
   我修的机器是 DELL 20-3055 ,刷了桥的BIOS ,开机无显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