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 HP Probook 440 G1 花屏故障

楼主(2017-10-10):
      手头刚接一机器,惠普 Probook 440 G1,4代I5处理器,DDR3代内存,开机后居然出现4个屏幕的花屏,这种机器按之前的经验应该是显卡问题,可是机器才出来2-3年呢,不会显卡问题吧? 随后拆机证实了我的想法,拆机后发现,居然是集显的主板,没有独立显卡,这么说显卡是集成在CPU里了,那既然这样的情况,怎么还会是花屏呢?郁闷了!本人菜鸟,各位大虾帮诊断看看,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H55
外接CRT看下,然后看下排线或者换一个屏幕,看看

网友:
刚才不小心发到普通群里,这里在这里补发下,还望得到大虾们的多多指导了!

网友:
先外接看看什么情况啊,再换内存试试,拍打屏幕看看,可以有改变,CPU不是板载的,换CPU试试了

网友:
换个屏就好 了  ,屏也有这种故障

网友:
我觉得是屏线的问题,前几年遇到过也是类似的状况

网友:
外接试一下 不行换屏换屛线试试看

网友:
估计cpu事多吧  板载还是什么的。。。。。。。。。。。。。。。。。。。。。。。。。。

网友:
重点排查 屏线 和排线接口   遇到过

网友:
这种你先换屏试一下  查看下LVDS 信号

网友:
先简后难吧,最后在考虑主板。。。。。。

网友:
外接试一下好的话就看看屏  屏线 不好的话就CPU坏了

网友:
先排除一下屏,屏接口和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整屏幕和平线吧。。。。。。。

网友:
这个就集中在cpu 和屏幕了。。。屏线坏了一般不会分屏。。先换张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