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可以秒主板了

楼主(2017-10-10):
主板 技嘉 M68MT-S2   维修  接到主板 凭经验换了个IO  以为可以OK了  谁知道意外出现了,还是一样自动上电 。
        老老实实查电路  。先查开关针  OV   这都没电压 变低了     找到电路图分析一下   查了一下上拉电阻 5V 有  下面没电压  。这路线上面就一个管  和IO  IO换了一样  看来是这个管了  直接换  上电OK秒了,呵呵

网友:
秒杀你也得先测这个管子工作情况啊,沙发ing。。。

网友:
想你这样忙莫修主板 ,真费劲 不安流程来修。

网友A:
IO都换了,才去查条件,这不算是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都换了,才去查条件,这不算是秒杀了

IO是我之前修了几块这样的问题 ,以为又是这样的问题 ,大意失荆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