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接内屏档LOGO 拆了内屏接外屏 正常进系统 该哪里

楼主(2017-10-10):
华硕F80S接内屏档LOGO 拆了内屏接外屏 正常进系统 该查哪里   华硕F80S开机挡LOGO  在论坛上求助后  说裸板试试  我就试了 奇迹出现了 接内屏挡LOGO 拆了内屏 接VGA外屏 就能正常进系统了   接下去该怎么查 是显卡的问题吗  求指点

网友:
换屏试一试~

网友A:
屏在挡LOGO的时候 是正常显示的  屏不会坏吧

网友:
不是屏 屏换了 一样挡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在挡LOGO的时候 是正常显示的  屏不会坏吧

这个现象 屏的故障不多  查查别的

网友C:
  你把外设拔了啊   还有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外设拔了啊   还有摄像头

拿掉内屏 接外屏是可以进系统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 屏的故障不多  查查别的

查哪里呀  大神  指教呀

网友D:
1 查下屏上摄像头
2 去了主板电池放下电

网友:
终于给搞好了   是有对零欧电阻腐蚀了 辛好看到了 换了就OK了  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装好 给客户收钱

网友:
看来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或者检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能具体说说这对零欧电阻的作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查下屏上摄像头
2 去了主板电池放下电

是的 是摄像头的两根线腐蚀了  引起不进系统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华硕的我也修了好多这样的,最后无解。。。。。。。。。。。。。。。

网友:
华硕的EPC也遇到过几台因为摄像头造成不开机的,摄像头拨掉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也没去深究,你这个挡LOGO的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现象 屏的故障不多  查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