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亲爱的维修家人们,六代主板烧了个芯片不知道叫啥

楼主(2017-10-10):
求助亲爱的维修家人们,六代主板烧了个芯片不知道叫啥
就是图二那个两边八角的小芯片  控制这一个复合管的

网友:
思印是CCS 开头的  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板子新 芯片也不常见 找下卖芯片的问问

网友:
拆下来芯片看脚位定义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啊,现在修电脑的不火了反而修手机还能生存

网友:
老铁,CPU烧啦!!!!!!!!!!!!!

网友:
你把这供电辛苦修好,亮了,高兴了。可是CPU伤了,进系统不正常,你就白修了。我上次一个ASUS,总线供电芯片烧,换好亮机,可进不去系统退掉不修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也都是新型的 老芯片用不上了

网友:
是啊,现在这些机器动不动就坏cpu,维修跟换板差不多了。还要维修吗

网友:
这种板子好多都是直接烧CPU 唉 设计缺陷

网友:
淘宝呀一般的卖家都会提供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
看看某宝也没有卖这个主板的,想办法问一下

网友:
我 鈤,你这个在CPU 旁边 ,不要烧了CPU 了, 没意思了这个主板  报废了

网友:
cpu供电ic吧,结合主供电ic看,,,,,

网友:
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芯片本身不良导致损坏的了。都是因为后级 CPU 大短 造成的。我建议你还是直接打一下cpu 和pch 的全部供电有一路异常都不要修了 费钱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