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E1 暗屏

楼主(2017-10-10):
ACER  ASPIRE E1  暗屏  一开始以为是屏坏    拆下来量了19V正常就拿个屏试了下还是不行。原机上的屏拿去试也是没问题,对于我小白来说就是主板坏了。主板上的19V是正常的,那就应该是控制信号3.3V没有,图子又不想去找就在坏屏里找了一张别人以前改过的坏屏装上去试了下按它的来改第8,9脚接在一起,查9到主板上的脚拆了不要接主板,装屏上去试可以正常了,谁知到一起进系统又不亮了。不进过系统就正常。想了想就直接改屏的3.3V过去。这下就正常了可以收钱了。

网友A: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简单了,不然肯定又怀疑显卡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简单了,不然肯定又怀疑显卡屏了。。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B:
这样治病不是根治啊,发病了会反反复复滴

网友:
直接飞线3.3v到屏幕?

网友:
这种修是难修的拉,EC出来的信号,现在新板都有程序的所以只能这样改。但主板上有信号脚肯定要拆空。过了这么多天也没看到回来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治病不是根治啊,发病了会反反复复滴

现在搞维修先搞到钱在手上再说,要根治是很难的。搞好收到客户钱再说,价钱又报不高,我个人就是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