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隔离 短路的疑惑我想请教下,求解惑。。。

楼主(2017-10-10):
第一个,保护隔离用的P沟道mos管,为何图纸上的二极管的方向不一样??????求解。。。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关于电流从mos管的体内流过去,这也就解释了第一个问题的mos管方向。(可都是P管,为啥第一个mos管体二极管的方向电路图上要那样标注呢???实际上两个管子都是可以互换的。。。我不解。)我一直不理解为啥mos管要体内二极管在不受控的时候要电流会流经DS。。。

第三个问题: 关于短路,短路,大短情况下。我们常常说,要区分保护隔离前还是隔离后。。。我实际的维修中,遇到好多,保护隔离是好的,但是隔离后烧了。重点是,你给一个2V的电压,也能过保护隔离。保护隔离不是要么升压导通N沟道。或者P沟道串联分压导通。(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这样的话,何谈保护呢??

我理解中的应该,如果保护隔离不挂的话。后面如果有短路,电流是不会过去的。也就是保护隔离如果不坏,后面也不会大短。可实际的维修往往都是。保护隔离没问题。你弄个2v的电压,都能过去。。。。
我有点理解不动了。。。。。。。

其实这三个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归纳下就是:保护隔离中,为啥mos管的体内二极管不受控的导通???

例,我今个修的一个短路。我虽然能很快的修好,但是,细想下。呵呵了。图纸分享:http://pan.baidu.com/s/1jIvJRUI

N够到的管子,要高电平才能导通。为啥我跳一个2v的电压,就能过去电流。这样保护?何谈?????

网友:
看看再说,学习一下

网友:
MOS管N沟道,UG大于US0.45至3V,DS之间导通。条件满足就可以导通,

网友:
理论学一下就知道了,这个MOS官里面有个二极管小电流过来,充放电芯片满足条件,后面没有短路,再开启MOS官,大电流过来。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mos管DS极方向对调了,你看哪里是d极哪里是s极

网友A:
我刚学理论时,也像楼主那样对这些问题困惑,楼主都会俢了,我还没开始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如果两个二极管方向一样,那顺着二极管的方向就无法控制断开,只能降低一点电压了。

网友B:
更正一下。你的图中两个管子都是N管,不是P管。
两个管子都是一样的,二极管的方向一样。但是接入电路中故意对调了极性而已。

那个二极管叫做寄生二极管。
寄生二极管的由来:  是由生产工艺造成的,大功率MOS管漏极从硅片底部引出,就会有这个寄生二极管。小功率MOS管例如集成芯片中的MOS管是平面结构,漏极引出方向是从硅片的上面也就是与源极等同一方向,没有这个二极管。 寄生二极管作用:  当电路中产生很大的瞬间反向电流时,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导出来,不至于击穿这个MOS管。(起到保护MOS管的作用)

网友(点评):
3q,可能我想上传的图片圈错了。的确是2个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学理论时,也像楼主那样对这些问题困惑,楼主都会俢了,我还没开始俢

修板简单要死电源部分我们几乎不看图

网友:
PQ20 PQ21 都是N沟道MOS,分别隔离适配器,跟电池。我的理解不是对不对,P沟道跟N沟道的MOS原理都是一样,都是G极加电导通。

网友:
你的图中两个管子都是N管,不是P管。现在笔记本隔离管大都是N管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正,我上图的时候,上错了。本来想上一N一P的,呵呵。

网友:
要学好理论才行。。。。。。。。。。。。

网友C:
你那2个管子都是n沟道的mos管,而不是p沟道管子,查一下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2个管子都是n沟道的mos管,而不是p沟道管子,查一下相关工作条件

谢谢指正,我上图上错了。笨来想上一N  一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你的图中两个管子都是N管,不是P管。
两个管子都是一样的,二极管的方向一样。但是接入电路中故 ...

谢谢。。。
那个,几声二极管,我晓得。然后你说的,稍微能保护下,如果大电流的情况。。。。保护下自身。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求教下的是:体内二极管,不受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正,我上图上错了。笨来想上一N  一P的。。。。。

怪不得呢,我就没有见过保护隔离是n沟道管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