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的P55大板维修(MS-7586 v1.1)

楼主(2017-10-10):
  接到一张V星的P55大板,上电测试没复位,测各大电压:内存1.5V,桥1.02VVCC1_8REFVCC1_81.9VCPU0.9,均正常。

再测PCI-EA110V
A13A14也是0V,得,原来是无时钟引起的无复位。

   此板的主时钟整合到桥里面,板上还有一个副时钟芯片。那就先主后副来,测桥的工作条件:32.768的完美的波,供电也是正常的,就CHIP_PWGD0
哈哈,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Q49板上没装,Q84C极为0VB0.65V,正常。
再往前推,Q85的c极为0.65VB极也是0.65V,哦,Bug原来是这个东东,是一只1AM,马上找一个W1P换上,通电一路跑到2A的,此板修复。

网友A:
师傅贴中的“Q85的以极为0.65V,B极也是0.6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CHIP_PWGD??什么路子 这信号怎么定义  作用?

网友:
楼主技艺高潮,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贴中的“Q85的以极为0.65V,B极也是0.65V”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笔误,应该是三极管的C极,现已改正回来了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就一般可以修好,按部就班的维修,不错

网友B:
应该就是VRMPG不正常,引起的全板无时钟无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VRMPG不正常,引起的全板无时钟无复位。

我最怕这种小管子出问题,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怕这种小管子出问题,搞不好

其实慢慢查出问题也就容易解决。

网友:
华硕P8B75-V 双BIOS 这个可刷吗?

网友D:
再往前推,Q85的c极为0.65V,B极也是0.65V,哦,Bug原来是这个东东,是一只1AM,马上找一个W1P换上,通电一路跑到2A的,此板修复。大神没搞明白这句话   还有1AM   W3IP是什么   小白么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往前推,Q85的c极为0.65V,B极也是0.65V,哦,Bug原来是这个东东,是一只1AM,马上找一个W1P换上,通电一 ...

1AM和W1P都是NPN型三极管,两者通用的可以互换的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就一般可以修好,按部就班的维修,不错.

网友:
其实慢慢查出问题也就容易解决。

网友:
学习一下,受益匪浅。。。学习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
你们这些点位图都哪里找的啊??学习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
好久都没有修台式机主板了,一般都是换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