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820TG

楼主(2017-10-10):
开机进入系统黑屏,重新装系统也一样,进入安全模式禁用显卡也可以系统,一装显卡驱动马上就黑,显卡重植过涛声依旧。在bios关闭Graphic mode也可以进入系统但在设备管理显卡硬件就找不到,各位高师是不是要换显卡了,这几天老是遇到这种白干的活

网友:
直接禁用算了 就这样用啊 搞来搞去有风险而且麻烦

网友:
先下载官网驱动,不行换显卡芯片看看,AMD显卡怪问题多

网友:
这种就直接BIOS禁用显卡算了

网友:
显卡已经重植了不行 若条件都正常 估计要换个试试 了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不对的事,楼主下载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型号是不是216-0809000 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A卡重做大多不好,能做好的,吹吹也会亮的。
换吧 这个不是很贵

网友:
重新植没用只能换了     这显卡好像75一个

网友:
从官网下驱动还不行的话,就换显卡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门事情,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排除了硬件之后的驱动问题…………

网友:
跟我电脑情况一样,因为双显卡,一启用进系统就黑屏,所以系统禁用。用集显至今都没问题。

网友:
在别的本上遇到过 独显安装驱动就黑屏
最后直接禁用独显了

网友:
这种问题搞不了,我还停留在修下供电的阶段。

网友:
先下载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独显驱动,在重装驱动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了,以前修得很多。加焊可以用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显卡坏掉了,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