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小6 拆下屏幕安装后屏幕有点失灵了 还有白条

楼主(2017-10-10):
今天拆下小6屏幕来安装之后有白条和黑条 还有点屏幕失灵 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小六照片感觉没有掉电容啥的就是有两个电容没有胶

网友:
应该是屏排线没装到位,仔细安装

网友:
干黑触摸,M1脚阻值查一下,一般是这样

网友:
把屏幕                管个机子 试下

网友:
断了半截螺丝在里面?。。。。。。。。。。。。

网友A:
楼上的好眼力。我还没看出来,估计搞不出来了

网友:
屏幕好了前置摄像头不行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触摸的座子长。一定要小心点扣

网友:
呵呵,白条黑条,那就触摸排线接触问题了,检查一下触摸排线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
你长螺丝打错了 你看右下那个螺丝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好眼力。我还没看出来,估计搞不出来了

很好拆  用AB胶   用一个铁棒点一点沾到螺丝断口   凝固了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螺丝都搞断了,楼主得有多暴力啊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的扣好哟

网友:
打错螺丝了?

网友:
直接取下螺丝柱换个新的柱子,还取什么螺丝

网友:
人才,螺丝打错了

网友:
人才           ,螺丝打断了

网友:
应该是触摸部分的 问题吧  先干触摸芯片再说

网友B:
是进水的机器吗?测一下座子阻值,我之前好像座子下边有几个电感 ,虚焊,你测一下,有关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水的机器吗?测一下座子阻值,我之前好像座子下边有几个电感 ,虚焊,你测一下,有关的电感。

这个机子我已经修好了就是没插好的问题 但是我感觉那排线有问题了10次1次成功

网友:
座子虚汗,这些机下次拆又是个*WF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