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换屏注意尾插排线要装

楼主(2017-10-10):
华为MATE7换屏注意尾插排线,一定要装尾插排线触屏才能动,

不装尾插排线屏幕是这样显示的,而且触屏点不动,看下图

装上尾插排线是这样显示的,可以正常触摸了,看下图

开始我还以为买的这个总成有问题,吓 我一跳呢,要是谁修到MATE7触屏不能动了,要注意尾插排线,或者尾板是否有问题,这个可能是华为故意这样设计的,拆机状态不触摸,昨天换屏才发现的,大家要注意哦,

网友(点评):
有哪位朋友给个原理

网友:
虽然没有修过这款 但是心里记住了  下次就多个排查点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以前还真的没发现有这样哦

网友:
值得注意的一点 加分了

网友A:
确实值得注意,今天听人说7P屏幕有东芝,夏普和LG三种,换屏的时候如果换成和原机带的不是一个品牌的,触摸容易出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真怀疑是总成的问题,问后才知道。

网友:
确实值得注意,今天听人说7P屏幕有东芝,夏普和LG三种,换屏的时候如果换成和原机带的不是一个品牌的,触摸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有那样的啊,以后要注意了!触摸排线有插到尾插排线上吗???

网友:
小板有皮套翻盖检测,所以不接小板只显示上半个

网友: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楼上给出了答案!666

网友:
这其实是华为特有的皮套模式导致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能为后来者拆机的时候提供注意点,加分鼓励。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2017-11-20):
遇到过,当时挺无助  咨询的老师

网友:
而且这根排线两头对换也能扣上去,后果就是烧主板。我才入行的时候拆的时候没注意以为箭头是向下的,扣上去就亮一下屏就黑屏,然后巨烫,然后主板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值得注意,今天听人说7P屏幕有东芝,夏普和LG三种,换屏的时候如果换成和原机带的不是一个品牌的,触摸 ...

是这样的,我换过一个,上午换的下午触摸就不行了,然后拿货的地方就说要分版本,但是一直不知道什么版本,好像在屏上有编码什么的,因为我这里7P的机子较少,所以也就没有去对比

网友:
以前初换MTAE7的屏也遇到过这样的小问题,心想也没动到哪,怎么就这样呢,后来发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2018-01-08):
直接更换尾插比较稳妥,降低返修

网友:
因为小板管着感应翻盖包 不装小板它会以为你带着翻盖且盖着盖子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老司机。。我们这种小白什么都不会

网友:
上个月手滑掉地上,刚买一个月都没,售后670花掉。。。
售后真是赚钱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以为总成触摸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这么个问题,开始以为屏幕问题。。。

网友(2018-02-19):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所述,佩服,佩服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
苹果7和7P一样,换不同品牌的屏幕因为兼容性会出现触摸问题。

网友(2018-03-24):
mate78910都是这样,两年前知道的

网友:
皮套开关在主板上面,低电有效,没有装小板就会进入皮套模式,就像笔记本的瓶盖开关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