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4C350液晶显示器如何拆开?上图

楼主(2017-10-10):
如图,竞然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位拆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从屏幕的下方找撬杠撬开 或者从上方 从塑料薄弱的地方拉开 现在都是卡口式的

网友:
扣屏的边框试试,背面沒螺丝的都从前面拆

网友:
三星基本是拆前面屏的那个框就可以了

网友:
用拆机棒慢慢翘,千万要轻  这种都是卡扣,撬开一个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方向了 然后就容易了

网友:
哥们,边框都起完了,就是圆柱体下面这个地方无法分离

网友:
用拆机片或者银行卡插进外框缝隙慢慢翘,三星这个系列都是卡扣式的

网友: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是卡扣式得了,仔细找个地方,敲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