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1931半边屏跳

楼主(2017-10-10):
m1931下半边屏跳 无信号显示正常 感觉不像是屏的问题 更换驱动板和排线无果 看有很多案例都没啥解决 附上故障点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程序很多得对应屏型号

网友A:
还能这样搞?我平时要就换屏线,要就换座子,没有直接焊的

网友:
你是指换了排线依旧,最后直接把排线焊接上去就好了是吗

网友B:
那下次排线出问题还得再焊一次.....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上面意思,求解

网友C:
楼主说是屏接口坏了?故障修复过程,都描述不好。

网友D:
你这是直接把排线焊接在上面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应该是修好了,不然会发求助帖哦

网友:
修好了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直接把排线焊接在上面就好了?

对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搞?我平时要就换屏线,要就换座子,没有直接焊的

换座子比较麻烦      我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下次排线出问题还得再焊一次.....

修一次 是一次的人民币 焊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是屏接口坏了?故障修复过程,都描述不好。

这有甚么好叙述的驱动板屏线这东西换也花不到几分钟的功夫

网友:
座子都没换过 只换屏线

网友(2018-01-17):
看到楼主这样修接口我也是醉了。。 但是确实也是修一次是一次的钱。不错。

网友:
这个显示器程序爱坏  但是你说的情况应考虑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迅维能不能出一种直接焊接的排线,这样的话焊接起来就美观多了

网友:
这样搞不会有问题吗?   太麻烦这样

网友:
屏坏的几率高  基本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