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主板有见过这样的板吗

楼主(2017-10-10):
  这个电视没有品牌,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这个主板问题是不开机,按键板PWR开机键没有电压0V,其他电压都有,难道是程序坏了,有见过这个主板(数字板)的吗,是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上面不是有显示板号吗,去度娘上查下看能找到相关资料不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板子问题,程序不会引起开机键没电压

网友:
还是查一下主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开机按键对地的瓷片电容看看是否漏电,

网友:
HORION 皓丽   电视     板号MST6M48   LG屏

网友:
显示板号吗,去度娘上查下看能找到相关资料不

网友:
只是开机键无电压,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乐华通用主板吧,,,,,,,,,,,,,,,,

网友:
这种板子我们维修液晶电视经常维修,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