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重装不开机

楼主(2017-10-10):
苹果6开机无触摸,在别处修过。我接过机拆开看,白触摸没有装了,焊盘掉一个点。飞好线后,测焊盘阻值,发现D2,E4脚无阻值通cpu。就把cpu干下来重装不开机了,电流40,80,120毫安左右摆动归零反复跳动。不联机,测量几路供电都正常。是不是,cpu或上盖吹死了?...............续不装上盖电流,40到80毫安左右摆动归零反复跳动。原来好的开机硬盘,不进duf。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电流。

网友A:
有可能,换上盖试试看,要不然就杯具了!!!

网友:
你加点助焊剂加热不就好了拆下来里面锡球坏了要重新值球

网友B:
什么是白触摸,还有黑触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白触摸,还有黑触摸?

也是想问下什么白触摸?手机这块没看有什么白触摸?

网友D:
坐等后续,看楼主怎么解决的,会不会赔钱

网友:
看看总线供电正常不。正常就搞上盖。不行就歇菜了

网友:
           干坏了               要陪吗

网友:
可能是CPU没焊好而已,仔细检查一下,或者周边的总线电阻

网友:
动CPU应该报风险了吧,不会赔吧、

网友: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上盖

网友:
都有可能  可能坏了 也可能没焊好   先重焊试下

网友E:
一层一层的测试,单下层然后看DFU,你这个电流应该是上盖,这是反复上电,没盖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CPU没有焊好吧,正常下层装好就能进DFU

网友:
可能CPU没装好,特别是上层不容易装好。

网友:
电流表指针有规律上下摆动且没有图像 大概率是上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换上盖试试看,要不然就杯具了!!!

说得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后续,看楼主怎么解决的,会不会赔钱

应该不会吧。再装下不会赔钱吧

网友:
报风险好点 不然修机赚的还不如赔的

网友:
上盖没搞好,A8的焊接在于你的中层填锡处理如何

网友:
120MA,CPU上层没装好,继续努力

网友:
有消息吗???楼主及时更新啊!!持续关注!!

网友:
可能是CPU虚焊了吧 重新焊接吧

网友:
要是我没九成把握不会动cpu,而且报风险,不然不开机就尴尬了

网友:
不装上盖是可以连机的哦 重装一次、建议开机退机赔机的事尽量避免 、实在不行装个废板上去废了触摸ic和Usb 总线让它停留在开机界面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白触摸,还有黑触摸?

白触摸我记得是U2401  黑触摸在白触摸的上面U2402 触摸管理芯片。。  一个会反光发亮叫白触摸。。 一个怎么看都是黑的就是黑触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层一层的测试,单下层然后看DFU,你这个电流应该是上盖,这是反复上电,没盖子也是这样的。

正常装好CPU下层是怎样的电流 能联机吗?  下层和上层都装好是怎样的电流。。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装好CPU下层是怎样的电流 能联机吗?  下层和上层都装好是怎样的电流。。 不懂

把硬盘摘了,然后会是DFU,如果不摘硬盘需要强制DFU。什么都没摘,没有上盖,电流大概就是60左右。

网友:
正常带硬盘dfu模式80ma电流,我装的时候测试过,去掉上层加硬盘dfu的话电流60ma,还有,强制dfu试下

网友G:
上层没装好的问题,A8不是那么容易,叫你说干就干的。下层都能装好,上层一装不是短路就是定电流。还是手法的问题,A8的中层一定要处理好,锡珠一定要均匀,这样成功的几率才会大一些

网友:
先测量下cpu供电对地阻值吧 A8的u、动过很大几率会死.

网友:
想问下楼主  干cpu之前报风险了吗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楼主搞定了吗?进来学习学习,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A8的上层吹死也没什么,料板里拆个就好

网友:
楼主要更新下,很多人在关心你这小六是修好没有,然后怎么和客户沟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想问下什么白触摸?手机这块没看有什么白触摸?

是主板上有两个触摸芯片,一个管纵线,一个管横线,形成经纬,达到触摸识别效果

网友:
不装上盖,电流是不跳的,感觉没下层没装好

网友:
这个可能是*WF词语*吧,看你这个电流下层可能挂了基本

网友:
不安装上层,看下电流是不是定80MA或者0-80MA,是这样的话上层没有安装好,如果还是原来那样,放弃吧下层死了

网友(2017-11-16):
A8看来还是有难度的,小白多多学习中

网友:
CPU不好搞啊!  我都没下手过@!  是不是边上原件掉啦

网友:
很简单,要不上盖坏。要不没装好。要不CPU底层了

网友:
估计上盖没处理好。。。。。。。。

网友:
A8CPU焊接。处理中层是关键   罐锡一定要均匀。

网友:
         求    解决       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cpu的焊盘上的时钟信号有没有掉点,仔细看看焊盘

网友:
拆掉硬盘联机吗,不行可能是u挂了,看看u旁边的有没有锡球

网友:
没有短路 基本上不会坏的  一般是没有焊好 或者掉点的你没有补全

网友:
不联  机   电流正常 ,,焊盘掉点了,,usb哪块,仔细 看吧。。。。不然就是cpu死了

网友:
或者随便找个id板的cpu装个下层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反复上电  。。。。。。。 说明本身自检没通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也是想问下什么白触摸?手机这块没看有什么白触摸?

应该是指芯片表面看是白色透光的白触摸,另一个芯片表面是黑色磨砂的,所以叫黑触摸。我只搞过一回,客户本来是屏幕上方有时会有白条,当时他要求换总成,后面不是它问题,所以硬着头皮搞了白触摸好了。没有显微镜,真不好搞。主要是修笔记本,看起来你也是?不修手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层没装好的问题,A8不是那么容易,叫你说干就干的。下层都能装好,上层一装不是短路就是定电流。还是手法 ...

修手机 手工非常重要啊,不像笔记本能焊住不掉就行了,手机得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指芯片表面看是白色透光的白触摸,另一个芯片表面是黑色磨砂的,所以叫黑触摸。我只搞过一回,客户 ...

笔记本为主 手机平板基本都是换量也不多 手机那套设备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