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Y460 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7-10-10):
联想    Y460   开机没显示
一插电,马上有电流上到0.12A后五秒左右就退到没电流,机器是摔过的,屏烂了,光驱位也有裂痕,修好板再换屏,把板拆下来,测电感都没短路,在测3V,5V时插电那时有,又没短路,手按蓝牙那板时,无意中发现有0.02A的待机电流,一下就没有了,是有地方断裂了,先测3V电感没事,测5V电感有时不通,但再测又通,是表针用力不同,用电烙铁用焊锡加多点焊两边一焊,测量都通,插电待机电压0.02A出来了,也不会一下串上0.12A掉电了,换上屏开机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
5v电感虚焊导致后面电压出不来    比较细心

网友:
这个要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才能这么快发现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细心,硬道理,楼主也是捡钱了吧

网友:
幸亏不是断线,要是断线要花时间找故障了

网友:
这个摔开焊也是头回看到!!!!!!!!!!

网友:
细心加运气,一般靠测试估计测不出来吧。发现好多老司机都有一顿按的方法。

网友:
细心,硬道理,楼主也是捡钱了吧!嘿

网友:
这个摔的时候,外壳把电感挤到了。望闻问切,老中医啊,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赚钱才是硬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电感不良的原因确实不好判断,之前修了一个方正一体机,电感断路,导致不开机。。。

网友:
哦 真细心

网友:
这个毛病还真不好找到 老司机厉害

网友:
运气不错     捡到钱了

网友:
先收藏了。准没错,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判断准确,还是挺厉害的6666

网友:
细心的测量发现了问题所在,向楼主学习。

网友:
发现好多老司机都有一顿按的方法。

网友:
电感虚焊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