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6000外放无声

楼主(2017-10-11):
     有内无外且耳机左通道无声,右声偏小声。上家换过声卡和功放。重新检测线路是通的,sense不插时1.5v,插上1.3v好像有点低。打38pin有波,39pin无波,再换cx20549无果。
       于是打阻值,r298对地2.5欧,最后换掉u40后双声道出来了,sense不插2.9v,插时1.5v,此刻还是无声,测3012的ampl有波,22pin的amp_shdn#3.3v,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R_spk输出有波形,调节音量波形有变化,按道理是有声音了。事后回想,当时是已修复了,没注意喇叭接到了话筒上。

网友A:
喇叭接话筒……喇叭也是无可奈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接话筒……喇叭也是无可奈何啊。

当时又换功放还是无声,拿着开关小板发呆,顿时发现接口是一样的。耗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额,这种粗心大意的活我也是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又换功放还是无声,拿着开关小板发呆,顿时发现接口是一样的。耗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以后还是得仔细点,不然都是在做重复工作,还修的自己怀疑人生。

网友:
加分了 这故障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示波器都用上修声音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记得了。。。。。。

网友:
每天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声卡的信号比较多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声卡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最喜欢看这些了。不用走歪路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