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示波器探头N2890A拆解

楼主(2017-10-11):
  典型表现是信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有的甚至直接没信号......给测验带来了很大“干扰”

  虽然探头比较贵,但是坏了几乎没法修,没的说,那就拆拆拆!!!一堆坏的探头.

  今天拆解的主角, N2890A:500M带宽,10:1固定衰减探头

  首先,拆解头部:可以直接拔(使劲拔就分开了...),然后线和头就分成两部分了

  实际测验,头部出问题的概率很小,五个坏的探头,只有一个是头坏了,其余均是线材断了或接触不良

  头部的原理图大致如下,具体数值由四位半万用表 UT61E测得,阻值有跳动,只保留了2位小数

  其次,拆解尾部:尾部两端有两个弹性铁丝锁紧,塑料壳外围一圈卡扣;取下铁丝,就比较容易开盖了

  正面视图:电路板四周是一个整体的金属“墙”,上下有两个金属片,即电路板6个面完全被屏蔽

  里面一共5个可调节部件,只预留了3个用户可调节孔,另外两个应该是出厂校准时调节

  背面视图,图中白色圆圈丝印部分是两个过孔通过螺旋线连接,没学过高频,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

  原理图大致如下,左边是按照实物排布的,右边是等效图(螺旋线用电感表示)

  实物排布及调节孔位置(相应的可调节部件为:R1,R2和C1)

  下面是拆解后的整体图

  然后,看看线材。从左图可以看出,芯线很细,细如发丝!右图为导线截面

  线材一共分为5部分,从外到内依次为:PU外皮,金属编织屏蔽层,黑色绝缘塑料层,白色软泡隔离层,细芯线(白色软泡隔离层,具体的名字我不清楚,感觉是为了增加屏蔽层和芯线的距离,控制绝缘阻抗和等效电容)

  最后,是探头的“智能”识别。探头的尾部有个金属触点,这个触点和接地的阻抗大概为 11kΩ

  安捷伦示波器的BNC插座外围有一圈金属环,应该就是通过这个识别出自家探头的(安捷伦探头一旦被识别,衰减倍数调节选项即变灰不可调节;而接入普通探头,该选项是可以手动设定的)

  所谓的10:1衰减探头,原理大致如下

  示波器输入阻抗1MΩ,如果探头的阻抗是9MΩ,那么实际的等效输入信号即为源信号的十分之一

  注:10倍衰减是有条件的:信源输出阻抗远小于探头输入阻抗,不然实际显示的幅度就不准了

  拆解到这里,对于示波器探头也有了更多的认识,示波器探头真的很“娇贵”:这些坏了的探头,单从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有些成色还相当好!但是坏了,绝对是有原因的:芯线这么细,本身就很脆弱;不过这应该是受带宽原因的制约,要不然商家也不会没事故意做这么‘脆’。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我买过最贵的探头5000元一副,而且是2个月后才到货。

网友:
贵的去了

网友:
一个探头几块钱?

网友:
我的也是500MSA/S 10:1的探头                                    我两条用了三年还好好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探头可以通用么?是不是网上买的就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修这个的,修了这么久电脑从不知道探头里有板子的,没拆开过,坏了都是直接扔

网友:
虽然不怎么使用  学习学习了  谢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