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 烧上管和CPU

楼主(2017-10-11):
联想Z510 NM-A181
接机时无待机测试 PF101保险断,换后5A电流,在测CPU 上管击穿,I7-4702 CPU 挂了,换了通电待机正常CPU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不3分钟左右5A大电流,在测试CPU的两组上下管的上管都击穿了,PC1002  330电容也击穿了,CPU也挂了, 换后在测试阻值正常,上坏U瞬间掉电,手上只有一个I7 4702的U了,没办法上吧,开说2A多的电流不好,断电在测上管又挂了,CPU也挂了,NND 此时的心情要咬人,求助  求助

网友:
换上下管,IC心片也要一起换的啊,你不换IC换再多管也还会烧啊。,

网友:
小白一个路过

小强Gq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那个CPU贵不贵?烧了几个?有可能是管理芯片的问题,修过烧上管的板子,怀疑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直接把哪一项供电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CPU贵不贵?烧了几个?有可能是管理芯片的问题,修过烧上管的板子,怀疑是管理芯片的问题,手上没有这 ...

I7 4702 900大洋 ,现在上下管IC 一起换了,在等CPU

网友:
就算测试  也得用那种便宜的CPU【比喻说B系列的】。测试好了在上i5或者i7的u啊。  要不伤不起啊。

网友:
风险也太大了,烧个CPU 900多,你帮客人修好了CPU的费用能赚回来吗/?

网友:
查vccp反馈电阻 无问题后换反馈电容

网友:
换上下管还要把供电芯片也一起换掉,这种情况测试还是要上个便宜的U为好

网友:
沉痛的代价!维修有风险!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