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突然向断电一样关机 无法再开机

楼主(2017-10-11):
笔记本型号 thinkpad t420 独显版本。昨天正在用着的时候,电脑突然自动向断电一样关机,就再也无法开机了。拆开主板后,检查电源接口的对地电阻,正向阻止为5欧,反向阻值为3000欧。usb接口电源阻值一样。电源适配器空载电压20v,接上主板后,电压为零,usb接口也无电压。未看到明显烧坏芯片和电容,电源接电也没发现发热的地方。请问各位大师,这是那部分电路故障?

网友A:
你确定没原件发热?电压拉低为0V了都、你换可调电源烧鸡试试?

网友B:
好明显公共点短路了,肯定是烧了电容。仔细看公共点的电容吧,会有裂痕的

网友C:
放一放电试下看能不能开机吗?CMOS电池供电RTCVCC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原件发热?电压拉低为0V了都、你换可调电源烧鸡试试?

木有烧鸡,自己的本本,没有专业设备,就想了解一下常见故障位在哪,看自己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明显公共点短路了,肯定是烧了电容。仔细看公共点的电容吧,会有裂痕的

公共点是在哪个区域呢?这款笔记本主板不知您是否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一放电试下看能不能开机吗?CMOS电池供电RTCVCC什么的!

我把能拆的接口接线都拆了。包括电池

网友D:
大短了吧,如果没有专业设备,建议还是送修吧,别盲目自己扩大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短了吧,如果没有专业设备,建议还是送修吧,别盲目自己扩大故障。

谢谢指点,买一块主板和修一块价格差不多,我就不想送修了,自己找找问题,

网友:
买一个也是别人修过的,还是送修吧,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F:
大短了明显。一般 是保隔那一块吧。 下个线路图。寻线路看看有哪几个件。接的20v。 通电摸摸那个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点,买一块主板和修一块价格差不多,我就不想送修了,自己找找问题,

这也行,对比好板子,下点图纸,自己估摸着看看。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bijiben_shixuyuanli
迅维网校有各种时序分析,不了解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小白一个!!!!!!!

网友G:
怎么测试的    正向阻止为5欧?????这个要真是5 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了明显。一般 是保隔那一块吧。 下个线路图。寻线路看看有哪几个件。接的20v。 通电摸摸那个发热。

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电容击穿短路。今天中午刚装好还能开机。后来发现触摸排线没接上,又拆开装。结果开不了机了。故障是一插上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常亮,光驱自动读盘,但按开机键没反应,屏幕没没显示。这是什么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短了吧,如果没有专业设备,建议还是送修吧,别盲目自己扩大故障。

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电容击穿短路。今天中午刚装好还能开机。后来发现触摸排线没接上,又拆开装。结果开不了机了。故障是一插上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常亮,光驱自动读盘,但按开机键没反应,屏幕没没显示。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测试的    正向阻止为5欧?????这个要真是5 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电容击穿短路。今天中午刚装好还能开机。后来发现触摸排线没接上,又拆开装。结果开不了机了。故障是一插上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常亮,光驱自动读盘,但按开机键没反应,屏幕没没显示。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电容击穿短路。今天中午刚装好还能开机。后来发现触摸排线没接上,又拆开装。结果开 ...

谁知道,估计又有什么别的问题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了明显。一般 是保隔那一块吧。 下个线路图。寻线路看看有哪几个件。接的20v。 通电摸摸那个发热。

看看电流是多小。 可以大体判断走到哪了。 换根内存试试。 把外设都拔掉。测测电压。那组没出。 都出来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都量的哪里?各大电感阻值正常吗?

网友:
如果没有专业设备,建议还是送修,别自己扩大故障,.

网友:
公共点短路造成隔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