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用电池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屏幕不显示!奇葩问题!

楼主(2017-10-11):
HP-CQ41

这个主板我修的隔离管和独显PWM供电,都是些简单故障,修好后发现一个奇葩问题。

机器放上大几个小时或放一晚上,第一次开机,电池模式下开机,已经进系统了,但是屏幕不亮,外接也不显示。强行关机,电池模式下再开机就都正常,然后就一直正常开关机。 如果关机放上很久,再用电池开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很有规律。

但是如果第一次开机用的是适配器就正常。也就是说用适配器就是正常的。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已经修过几个HP机子,现象和你比较像!用电池比较正常,插适配器就黑屏!其实一直都是开机的,只是背光灭了!当黑屏时测量过屏上的电路都是好的!最后是换屏好!虽然修好了,但不知道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修过几个HP机子,现象和你比较像!用电池比较正常,插适配器就黑屏!其实一直都是开机的,只是背光灭 ...

6666,,那你有没有试过,黑屏的时候,接外接显示不呢?

网友:
。。。小伙子 你 这个情况我在Y470 仁宝的主板遇见过  估计是屏幕 芯片有问题。或者码片。。。 你研究一下

网友:
被你这故障现象迷惑了…… 你去掉电池 直接用AC试机  不亮的时候就查下不亮的原因 (不要纠结这个奇怪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那你有没有试过,黑屏的时候,接外接显示不呢?

外接我没有试过啊!想着背光跟外接没什么反应,所以没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