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联想电脑如何转移原装系统

楼主(2017-10-11):
新的联想电脑加装固态硬盘,如何把原盘带的系统转移到固态硬盘上,

谢谢哪位给帮忙!

网友:
软件名称:分区助手专业版V5.5 免费版  下载地址:http://www.jb51.net/softs/56714.html在SSD固态硬盘内安装系统教程 将系统迁移到SSD教程图解
http://www.jb51.net/os/141695.html
我用过这个软件,将硬盘上的系统移到固态硬盘上,因为有些软件找不到安装包,密码也不记得,将原系统打包到固态硬盘后,设置将固态硬盘作为第一启动盘,就搞定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移到盘呢,你是想说移过去所有公司安装的软件也都移过去了吗,这样行的通吗,暂进没有试过

网友:
说移过去所有公司安装的软件也都移过去了吗,这样行的通吗,暂进没有试过

网友:
直接可以使用ghost工具把原来的硬盘系统导入到新的硬盘里

网友:
备份镜像,再还原,可以试一下,反正又不会损坏原系统。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朋友们,我的最爱哦

网友:
硬盘对硬盘 也就是对刻、但是对刻需要一样大的硬盘!

网友:
备份镜像,再还原

网友:
这种方法没有试过,一般也是重装系统来得快,除非原盘系统有重要东西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装系统的 没转移系统过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行的! 你根本没法转!

网友:
disk to disk  ,硬盘对拷模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