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外接显示 内接灰屏白屏

楼主(2017-10-11):
华硕u31s外接显示 内接灰屏白屏,刚开机灰屏,接着慢慢变白屏,屏跟屏线百分百好的,断掉显卡供电用集显也一样,没思路,付上买的点位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有可能是屏幕问题,因为你显卡排除了,线也排除了,现在能换的只有屏了

网友:
你们现在这种刷分的方法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有可能是屏幕问题,因为你显卡排除了,线也排除了,现在能换的只有屏了

屏幕百分百好的,换了几个

网友:
望楼主早日解决,分享出来,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屏供电   查一下                        ·

网友:
查屏接口的所有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加焊屏接口附近的104、103排阻。

网友B:
你这个明显是屏坏了,只有换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是屏坏了,只有换屏吧

楼主的帖子已经说明 屏和屏线 百分百分好的 认真看帖回帖

网友:
重点查下屏供电  估计就是故障所在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屏的供电有问题,还有EDID

网友:
查屏接口的所有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加焊屏接口附近的104、103排阻

网友:
确定屏没问题的话 看看屏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加焊一下 外接试试

网友:
屏幕好的坏的不说,,,换几次不同牌子的测试下,,,

网友:
曾有一近似例子是HP機上出現 不知是否同樣 那次估計是因VGA輸出訉号不知在什麼原因下出現捍撓 那次的方法是於VGA的RGB訉号(其中一點)至外接出口處加一負載75ohm接地解決

网友:
怎么看都像屏有问题,有试过加焊屏接口吗,期待楼主修好了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已经说明 屏和屏线 百分百分好的 认真看帖回帖

楼主的帖子已经说明 屏和屏线 百分百分好的

网友:
屏供电3.3v不稳定,转换电路问题,前几天修过相似的,不过是弘基的,也是开机秒出下字然后就白了,还存在闪。由灰黑变白,说明屏供电出来了,不过后来又没有了,应该是转换电路的一个N管问题。

网友:
查屏接口的所有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处理下显卡试试,再就是看看有没有双显卡切换的哪个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或者接口信号缺 仔细检查呗

网友:
可以,技术厉害,分析清楚。思路明确

网友:
以前修过联想的一款故障一样,是屏幕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