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四线风扇拔线改常转的好有意思

楼主(2017-10-11):
一般四线风扇的,给拔掉PWM,多半是蓝颜色的线就可以常转。

这个风扇接口,仔细看下。实际上是三线路的。而且,主板上一脚的标注和电路图上的标注,是相反的。哈哈

请教下,这个  EMC2102_FAN_TACH_1   是平率么?然后还有,这个风扇的转速,到底怎么控制的呢?

这个是控制芯片。然后图纸:http://pan.baidu.com/s/1bpgzfuJ

我先去改个5V上去了。。。请教下,这个风扇的转速如何控制的。

网友:
楼主改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改无非就是要他转速快一点,要么就是原来那样受温控

网友A:
直接改5V常转 好了   没必要研究这个的

网友B:
恩,更具原理改果然不一样,我一般都是直接改5v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U2801来控制风扇第四脚的电压大小来控制转速的,至于第二脚应该是反馈转速的吧

网友:
这种就属于3线风扇GND和芯片内部的调整VOUT和监测线。。。。

网友C:
这种应该是3线得那种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3线得那种风扇吧

恩,是的。是三线的。这个,看不懂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5V常转 好了   没必要研究这个的

骚年,5v和3v实际的效果是一样的。且5v噪音大。。。。。友情提醒,改常转接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5V常转 好了   没必要研究这个的

接3V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更具原理改果然不一样,我一般都是直接改5v

接3V比较好。。。5v噪音大。而且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