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A1466 插触摸板不开机

楼主(2017-10-11):
小弟是修IPHONE的不过平时什么都喜欢捣鼓下。前几天一早上,媳妇儿朋友送来一台A1466不开机。说是才送去省城修了不久。
不管了,练手的时候到了不开机嘛。三下五除二给拆了个精光,最后主板一上电开机了。怪了,难道是上次修了那里没扣好松了。我又一个仔细的往回装。发现了问题我不装触摸板就能开不装就不能开。
以前跟饼哥远程学过,忘差不多了,现在对于坛子里的大神来说我就是个二把刀。既然不装可以开,那和手机应该一样外配坏了。
我先断开了键盘的排线 排除了键盘确定了触摸板坏了。这玩意儿就一个电路板看着挺简单的修吧。先找倒什么坏了。
论坛下个图先,扣上触摸板排线测量阻值看是什么引起不开机的

J4800座
对比点位图通的地方后发现异常14脚短路了。打开原理图确定了一下
原来是5V供电。找倒问题就好办了。对比找到了触摸板上的脚位测量确实是触摸板上有东西坏了短路
烧鸡呗松香一顿猛熏。一加5V立马现出了原形
加热拆下电路板
靠这玩意儿怎么像IPHONE上的触摸芯片啊。
这就是个触摸芯片,手机上叫白触摸 。对比IPHONE的触摸芯片型号发现前面都能对上后面两位不行
想节约钱多赚点啊。决定换个手机上的试试。拆的过程中还发现这个东西底下还有胶不过难不倒我。轻松更换后
测量5V不短上扣上也能开机问题来了。触摸板不能用。
提示检测不倒触摸板。手摸了一下发现刚换上去的触摸芯片巨热。想想估计是型号不对的原理吧。某宝查了下这个芯片没卖的。倒处找了最后在一同学专修电脑那找到个旧的摔坏的机器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装上去好了。
最后朋友让给换个键盘,键盘被小孩子扣了几个键下来。由于没怎么修这个经验不足,拆键盘用打磨机磨铆钉的时候手滑了屏被我搞坏了。最后我就不说了。心滴血。还是抽空去基地实地学下吧。
班门弄斧了,大家不要见笑。我确实是个修电脑的二把刀

网友:
厉害了,不过搞不太懂怎么把屏还给刮坏了,这亏大了啊

网友:
心在滴血!都这样 胆子挺大的 遇到不好说话的客户就惨了

网友:
好的客户可能还认可  遇到不好说人那可就是要命的了

网友:
第一次换这键盘时我也是什么打磨机电钻呀都想到了,觉得不靠谱,最后发现用手可以掰出来的,楼主牛,直接上打磨机

网友:
楼主过谦了,这种水平还叫二把刀,有的只会维护就开店了

网友A:
这键盘直接用手撕,撕完换新的打螺丝

网友B:
修手机的 焊工都不是问题 ……

这个帮忙的事 确实亏大了

网友C:
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触摸用不了用个鼠标吧,说不定客户从来不用触摸呢,他是来修不开机的。

网友D:
这个触控板不贵的,如果触控板有问题买一块换上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触控板分年份的 不同年份的机器快捷键不能正常使用。你说的芯片发烫估计是你排线插反了吧,上次遇到一个客户自己就插反了。 键盘也不贵但是没有经验还是找我们专业点的省事。 这搞坏一块屏幕就要1千多块了。

网友E:
呵呵。估计是做的少的原因。。多修几回也就不会出错啦。

网友F:
一千多块啊  看着都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触控板不贵的,如果触控板有问题买一块换上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触控板分年份的 不同年份的机器 ...

我现在修电脑不专业,就是要从菜鸟变成专业啊。找你们修了钱你们赚我。我还是不会。过了这次下次我就知道触摸板我可以修了。换屏要小心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估计是做的少的原因。。多修几回也就不会出错啦。

就是啊。不过决对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千多块啊  看着都心疼

很正常了。做维修就这样了。不怕。赚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触摸用不了用个鼠标吧,说不定客户从来不用触摸呢,他是来修不开机的。

朋友了。不又是散客乱忽悠下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的 焊工都不是问题 ……

这个帮忙的事 确实亏大了

没事。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直接用手撕,撕完换新的打螺丝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很不错  可以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但是思路是可以的

网友:
主过谦了,这种水平还叫二把刀,有的只会维护就开店了

网友:
遇到过 裸板自动触发   开始以为键盘问题    拆键盘排线    唉呀妈呀 烫死我了,,,,,电容短路

网友:
那你不是亏大了,不过楼主修电脑技术挺不错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