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70 待机不正常小修小修小修

楼主(2017-10-11):
客户说开不亮,接上电源 ,待机电压0.004 跳0.006 再跳0.004 反复这样。

拆除主板,测公共电19V正常,测待机3V 5V   发现3V电压只有2.6V

电路图,待机3V 是PU401产生的。

测8脚IN 19V 正常,测7脚IN 只有0.8V不正常。。。

7脚IN 的19V 通过电阻分压后得出一个4.3V 的EN信号。。。
看到两个分压电阻发霉迹象
。。

测得499K电阻已经变质了,而150K电阻正常。

没有一样 的电阻,就用10K 和3K 代替就好了。
更换分压电阻后待机3,3V 正常。

待机电压上升到0.012

触发正常开机

希望大伙给加加分呀,,,刚修笔记本不久,第一次修到这么顺利,容易的机子。。。~~~

BIOS -------------------- 联想N40-70 LA-B091P REV

 会员3614992元2022-11-15 19:19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好帖子,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
虽然简单 但是想法不死板。给波赞

网友:
待机电路相对比较好修,是进水腐蚀了吗?

网友B:
en 开启电压过高,导致输出电压变低,这是我得到的信息。谢谢加分

网友:
原来是电阻引起的待机不良的现象。

网友:
会就感觉不难,感觉难,一定不会!分析好细致,好榜样!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不错  3.3V 开启电压不够  电阻坏了   学习了

网友C:
技术呀大师呀 厉害了我的哥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句容诚信电脑 -5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开启电压过高,导致输出电压变低,这是我得到的信息。谢谢加分

开启过低:,好好看贴哦

网友:
这技术已经很不错了的说

网友:
还真是顺利吖  楼主的思路真清楚 看过之后感觉学到了很多

网友:
电阻的阻值变大  分压变小 开启电压不够!!总结了下!

网友:
讲的很清楚   有图有真相  方便新手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的理论知识非常的扎实,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挺细致的,服你聊,特赞一个

网友:
修好报了多少钱给客户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呀大师呀 厉害了我的哥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哥 我是新手没有那么多分 给你点格赞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图文并茂,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学习了  顶一个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贴子写得非常好了

网友:
不错,有图纸会分析电路,所以修起来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

网友:
细心的都有好处,一动芯片就麻烦了

网友:
开启信号分压电阻不良 导致开启信号偏低 无法开启线性3V 很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比较好
0修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楚, 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
恭喜楼主。技术高赚钱就容易,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地方的电阻坏的确实很多,不管是那款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好帖子,学习了。。。。。。已加分

感谢感谢,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可能会成为通病

网友:
这个不可能把,,不过这个机子很新,也没进水,那两个电阻就坏了,电阻上面是有贴纸的

网友:
这款板子我碰到过两次,不过没你那么顺利,都是看电流微端,拆机一量3v短,但这板子只有一个U,所以就很倒霉,两次都是U挂,没收到钱

网友:
原来是电阻引起的待机不良的现象。学习了

网友:
老实说 这种什么电阻坏的 真的好难修,,,哎~~~~

网友:
思路清晰。。进东西了???........

网友:
3k的电阻貌似也不好找吧!

网友:
499k可以用10k,3k代替? 不过像楼主这种故障,细心总是能带来意外惊喜的

网友:
步骤很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机器的3,5V都用的是单独的芯片,并且不是PWM电路?

网友:
楼主好人这么易懂好贴多多发学习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很细心

网友:
楼主厉害了,思路清晰,第一次就干的这么牛币666

网友:
现在我修笔记本没有楼主细致了 楼主这样发帖有利于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啦 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啦

网友:
楼主技术好才会这么顺利

网友:
19Vin( 499K,150K)或者串联10K,3K分压得到4.3V的输出电压。楼主厉害啊,有的电阻是很难找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新手容易理解,学习了

网友:
有好的思路修起来才如此简单。呵呵这就是修行的结果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判断准确,基础功很扎实,果断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迅维网现在很不错

网友:
这个N40-70是进水腐蚀了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清楚 看过之后感觉学到了很多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修道过这个开启信号出问题的,也是进水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  主要还是楼主的技术到位  很快就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笔记本修了好多不显示,刷的BIOS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开启电压不够  输出不足

网友:
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学习了

网友:
感觉楼主思路灵活啊,如果找相同的电阻花费的时间应该会比较长了。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不错。。。。加油。。。。。。。。。。。。

网友:
     要是我的话  估计先杀待机芯片。。。

网友:
加分了 谢楼主分享 思路清晰

网友:
电阻还会引起待机问题,学习了,

网友:
秒杀机  适合新手小白

网友:
3.3V 开启 电压不够  我这有一台 T500 只有2.8V  问一下大神 也是电阻的事情吗

网友:
楼主修的简单也是基础扎实的体现!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导致输出异常,这种就是捡钱的。

网友:
路过,楼主真是好技术啊,厉害,真是细致

网友:
问题很简单,分析的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高手 给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师傅 技术不错
给个赞

网友:
修到死胡同了 幸好最后还是走出来了

网友:
理论扎实就可以灵活维修了……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修的挺细致的 好有耐心。。。。。。。。。

网友:
干净利索。。。高手修机的手法。。。 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知用了多长时间小修一个,

网友:
想法思路够清晰 认真学习了一波 希望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秒了额

网友:
收藏了,楼主杠杠的

网友:
发霉是不是进水了啊

网友:
这种我修过很多了,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路过学习了,修好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
仔细认真,有时候会有好用运气!

网友:
好好好 分压电阻腐蚀变质 导致开启电压低 导致3v待机电压低 嗯 嗯 不错不错 老司机 牛逼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小白看不懂,学习一下,原来也遇到过给同行修了是电路短路了,受潮了长时间没有开

网友:
开启场管的分压电阻坏了,导致没19v进去,捡尸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