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充电充不满

楼主(2017-10-11):
机型:苹果6P   故障:充电充不满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6P,听同行描述充电到70%就会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来的时候同行更换了U1401(充电IC),拿到机子以后,首先处理一下同行动过的地方(U1401),充电充不满有两个地方引起,第一个是U1401(充电IC);第二个是Q1403电池电压转换管损坏。 在这里可以不用考虑U1401(来的时候同行已经更换),接着直接换了一个Q1403后充电试机一切正常

轩辕思天 -5 -5 抄袭帖!

网友:
这同行 技术不行         这么简单 都没搞好

网友:
充电到70%就会提示不支持此配件这种故障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Q1403 没有必要更换   节约成本可以直接短接即可

网友:
q1403会引起部分充电不满,有的短接也会充不满,虽然是简单故障,但往往还很多人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死鱼,,,,,。。。。。。。。。

哎生意难做。有死鱼也不错

网友:
厉害,一直都没考虑这路电压,这次长知识了

网友:
Q1403损坏,应该会造成充电很慢或充不进电吧,提示不支持此配件,感觉逻辑上说不通,现象有点怪

网友:
学习了,充电充不满要么是充电IC故障,要么是电池电压转换管故障

网友:
充电问题基本都是这几个芯片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同行都换了1401,怎么不试试1403,呵呵

网友:
看样子,这位仁兄手艺不那样啊。同学须努力。

网友:
有没有高手分析Q1403损坏充不满电原理

网友:
一般都直接短接了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偷懒。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偷懒。短

短了                长期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楼主到是省事咯直接干一个管子就好了  棒棒的

网友:
没碰到过 下次遇到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