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闪烁

楼主(2017-10-11):
型号192W
故障现象:开机一段时间后 画面 横条状 闪烁

更换开关

5v 滤波电容

后还是不行
开机一段时间后 高压非常烫

网友A:
灯管老化不行了吧灯管老化不行了吧

网友B:
灯管不行了,变压器电流大了,已经不能承受灯管的消耗!

网友C:
外接2根灯管测试一下。 哪一组灯管不好。 或者是高压板不好。 更换就行。

网友D:
这种显示器现在越来越少了   报价也很难往上报

网友E:
换一套LED套装都解决了  何必费这个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不行了吧灯管老化不行了吧

灯管老化 一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闪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行了,变压器电流大了,已经不能承受灯管的消耗!

开一段时候 变压器非常热
灯管老化 必须得换灯管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显示器现在越来越少了   报价也很难往上报

这是 按和旧的主机一起收来的
显示器 20的 回收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套LED套装都解决了  何必费这个劲

换LED套件 也得拆屏
按是新手 感觉风险大点
就上来请教下 有没有 方法搞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外接2根灯管测试一下。 哪一组灯管不好。 或者是高压板不好。 更换就行。

显示器 黑色感觉偏红

这样的 情况是不是 下边的灯管老化严重了

网友G:
横条闪烁的图片在哪?

故障跟你修的地方,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横条闪烁的图片在哪?

故障跟你修的地方,牛头不对马嘴。

这个现象
出现的 非常快
手机拍不到呢

网友H:
换灯管,换高压,速度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灯管,换高压,速度解决问题······························

拆屏
发现液晶屏 和偏光板 很多发霉的斑点

查看四根灯管的 接头

未发现烧黑的痕迹

网友I:
换灯管吧,看着屏也有问题,先换灯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是 按和旧的主机一起收来的
显示器 20的 回收价

这个回收价还可以 我们一般也是这个价  整整还能买个一两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现象
出现的 非常快
手机拍不到呢

搞个录像看看?
常识性问题:背光异常引起的屏闪,是整个背光闪灭,不可能出现横向干扰。

电源、驱动板、屏等电路 异常,引起的屏闪,有可能出现你说的现象。
要对症下药,不要道听途说、盲目行事!

网友J:
看楼主你补发的照片,觉得你这个不光是电源板、灯管老化了,就连屏也快不行了啊

网友K:
屏好像都漏液晶了,好严重的黑疤。

网友L:
具体是如何闪烁的可以录像看看,一般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灯管吧,看着屏也有问题,先换灯管

是的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具体是如何闪烁的可以录像看看,一般是灯管老化了

就是 画面 像显示器管电视机关机的时候
那样出现画面分割成几块横条状  在闪烁 很快 又恢复正常画面
开机几个小时后 出现
闪烁的时候 手摸灯管变压器 非常烫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收价还可以 我们一般也是这个价  整整还能买个一两百

显示 左下角 和右下角的 小面积的坏了
现在四周全是坏了
感觉20收的 不划算
要是屏好的情况下 可以卖一两百
按收着屏 报废了 不能卖了 只能试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个录像看看?
常识性问题:背光异常引起的屏闪,是整个背光闪灭,不可能出现横向干扰。

忘记录像了 现在得开几个小时 才会出现闪烁
可能故障现象 按描述的不太准确
就是AOC的logo 被分割成几块的 闪烁

新手没有经验 楼上回复都说是灯管老化
所以就给屏拆开看看 是不是 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你补发的照片,觉得你这个不光是电源板、灯管老化了,就连屏也快不行了啊

是的 屏坏了

收的时候
只是左下角和右下角 有点问题
感觉应该能用 给的20块钱
没想到 开机点一段时间
左下角面积越来越大 漏液了
发现屏报废了
感觉这个屏收的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好像都漏液晶了,好严重的黑疤。

是的
拆开发现屏 很多斑点
现在四周都是 漏液的情况
报废了
还好20块钱 收的 不贵
要不就亏了

网友M:
左边屏边上漏液了,太老的显示器收到配件也很难用掉

网友N:
要去乡下收,乡下很多同行,主板都没修过的。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左边屏边上漏液了,太老的显示器收到配件也很难用掉

是的
辛亏按给的20快钱 收的
电源板 要是碰到老的 显示器可以用
不是很亏

网友:
引用 网友N:
要去乡下收,乡下很多同行,主板都没修过的。都是换。

这显示器 是客户和旧的主机一起70块钱收来的
里边有个希捷500G 硬盘 好的
能卖点钱
乡下 一般都是老主板多 也没多少价值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行了,变压器电流大了,已经不能承受灯管的消耗!

按是新手
看 按上面的 拍的灯管接口  是不是老化了呢

网友O:
换新的灯管上去 麻烦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显示 左下角 和右下角的 小面积的坏了
现在四周全是坏了
感觉20收的 不划算

哈哈  这个风险还是要担的  有些不开机或者不亮的也收 万一是电容或者高压 修修也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 黑色感觉偏红

下边那个样是屏的问题。 好像是漏液了。啊。 这个问题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新的灯管上去 麻烦点而已

按非常小心的 给屏拆了
生怕给拆坏了
权当收来练练拆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个风险还是要担的  有些不开机或者不亮的也收 万一是电容或者高压 修修也值了

是的 都有风险的
所以按都的时候 给价格越低越好
按风险的最小的价格收
客户不愿意 就不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边那个样是屏的问题。 好像是漏液了。啊。 这个问题肯定是屏的问题

是的
收的时候 给的20块钱 估计还能卖个客户做监控主机
没有这么严重
屏坏了
只能自己试机用了

网友P:
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拆出来做备用件吧,其他留着也是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拆出来做备用件吧,其他留着也是浪费了

屏还没坏彻底
等漏液严重的 估计就报废了
拆出来做备件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新的灯管上去 麻烦点而已

现在也不值钱二手显示器 这样的问题我都直接推见自己的产品 两边杀

网友B:
屏四周都有漏液现象,这屏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四周都有漏液现象,这屏放弃吧!

是的
报废了
拆成配件板用吧

网友Q:
这个机子,,先换屏线,,。一般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机子,,先换屏线,,。一般都能好,,

按给屏拆开了
发现屏确实坏了
没法搞了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2018-02-24):
横线闪烁,不一定是灯管的问题,我遇到好几个都是屏坏了。

网友:
看看红绿蓝信号是否有丢失,还可以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