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插联通卡无服务

楼主(2017-10-11):
机型:苹果6P    故障:插联通卡无服务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听客户描述说移动卡插卡可以使用,用联通卡显示无服务,接到机器以后,首先观察了机器,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为什么移动能用,联通不能用呢?根据经验判断故障应该出现在接收上
直接更换天线开关故障解决。

网友:
发帖也太马虎了吧?也不搞些图看看谁知道啊

网友:
你是直接更换的嘛?那你经验丰富啊,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之前修到一台6S是移动4G3G2G都可以用,联通4G3G也可以,就是联通2G不可以,换了那个天线切换开关好的,

网友:
这个  修的 倒是            挺省事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发了跟没发一样。。。。。。。。。。

网友:
发了跟没发一样。。。。。。。。。。无线开关那个 有图波

网友:
学习了,经验就是财富,经验就是金钱,经验就是时间

网友:
还是上图比较好,单凭文字我可以发很多案例

网友:
能够把维修做得这么大也只有迅维了 桃李满天下 在此祝贺了

网友:
最好上点图片看看~~~~~~~~~~~~

网友:
还有坏功放                                     也爱坏这个

网友:
这是快准狠,这么快就找到故障点了  不过是哪一条啊

网友(2018-10-14):
这不就搞的跟某某某故障必杀一样了?

网友:
小白看的一脸懵逼。。。。。。。。。。。。。。。。。。。。。。。。

网友:
师傅厉害 技术 顶呱呱 值得向你你学习

网友:
the best have hart find hesi is burrt for our have

网友:
这个技术 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可以少花好多时间,多赚很多钱

网友:
厉害啊。经验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