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老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7-10-11):
如题,朋友拿来一台老式台式机,不通电,一测发现电源坏,于是换个新电源。一接通就上电了,呼呼呼,一般情况都是直接完工,接上显示器发现无信号,妈蛋,插上诊断卡发现不跑吗,粗略德测了下各组电压,无明显问题。老式德板子,不值钱,刚好手头有板,准备给换掉懒得修了,又一想不行啊,换板又是改挡板又是装系统,麻烦。修吧,后来重刷BIOS好了!图片没拍就不传了,好久没发帖了,想想发个冒冒泡

网友:
开机狂转的大多是品牌机           除了RTC电路和BIOS程序  供电要是有问题基本上可以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供电管不良

网友A:
一插点就上电 那电路还有问题,但是要看品牌还是组装的,

网友B:
直插式的BIOS怎么刷啊 知道的告诉一下在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插式的BIOS怎么刷啊 知道的告诉一下在下吧

这种可以直接插到编程器上刷写的 刷法一样

网友:
刷了试试   怎么样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以直接插到编程器上刷写的 刷法一样

真的么 谢谢主神了 回头没事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插点就上电 那电路还有问题,但是要看品牌还是组装的,

刷完BIOS就好了,上电不自动启动了

网友:
老式的台式机主板很少修了,主要报不上价格。特殊情况除外,手头有二手板,但是不一个型号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越来越大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偶尔别的问题没注意下基本都在BIOS上呢!好多机子一搜索都是BIOS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么 谢谢主神了 回头没事我试试

真的 刷过多个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修不好就直接让客户换就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明,知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