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DELL VOSTRO 5470未检测到电池维修

楼主(2017-10-11):
前天接到一台客户的DELL VOSTRO V5470笔记本,现象为只能用充电器开机。客户说是内置电池坏了,要求换电池。二话不说直接去调了片电池。今天电池到了装机测试郁闷死了,还是一样的现象,但今天的电池因为是新的可以开机,就是不能充电可以放电,进系统提示未检测到电池。二话不说立马拆机,发现机子有人修过,估计是修不好了,充电芯片BQ737换过,于是找了图纸,测了一些基准电压,发现都正常。后面想了想是未检测到电池,找到主板的电池检测芯片是在电池口位置标号ESD6 六脚芯片印着C96cj,测了电压也正常,越想越不对劲,根据以往经验基本是排阻或电阻问题,继续测量PR202 PR203 PR204 PR205,总算测到了PR204电路图是标着200K阻值,可测量才500多Ω,直接焊下测量,晕死真的神经了焊下量阻值199K,正常呀实在没办法了,于是想到是不是这检测芯片问题呢,不管了直接从料板拆机标印C96的芯片直接代换上去,靠OK了,到此此机修复。附上电路图。

DELL 5470 DAJW8CMB8E1 .pdf

1.2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个机器我还没有修道过   dell我这两年我修的少  华硕联想是我修道的最多的

网友:
华硕也有修到过,关机后电池还在放电无法彻底关机的,在论坛里好像也发表过,是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还没有修道过   dell我这两年我修的少  华硕联想是我修道的最多的

要是是维修市场DELL的应该也很多的

网友:
这种6脚的ESD芯片也会引起检测不到电池,学习了,好经验,加分

网友:
昨天客户的送来的DELL5010 也是检测不到电池   客户说不着急  就放柜台上了    看样子也是这个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问题,系统管理总线3.3v被拉低

网友: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拆了       不装呢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还是老司机啊,厉害

网友:
学习了,看了。但还是没明白过中道理。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