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开机

楼主(2017-10-11):
联想E430待机0.012.按开机没有任保反应,经测没有3V5V电压。打开图,发现系统统供电芯片开启信号ENTRIP是0V。其它都正常,再测MAINPWON这个控制ENTRIP的信号没有,其来自IO芯片。并受温控芯片控制,去掉温控,故障依旧,看来只能是IO芯片坏了,这个IO芯片有程序,看来我只能定货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EC也可以定芯片自己刷写程序 这个程序论坛有的

网友:
解决方案有没?我也在线等着

网友:
这个机器EC坏的很多 旧板拆吧!!

网友:
结果怎么样,楼主换完EC好了没?/

网友:
还没有搞定
芯片还没有到呢
正在等待中。希望换上就能好

网友:
换完EC还在加电了,电流有跳变,但现在不亮,正在琢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