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2大竖条不显示 求助

楼主(2017-10-11):
海信LED42K310NX3D
回收来的,本来不开机 没有3.3V(只有0.4V)修好了不开机后然后出现图中画面,刚开始是一半好的 一半全是彩条,我试着把逻辑板的左右排线换一下结果塑料味道出来了(还不算糊了吧)一根排线烧的其中2根线有点变形。然后还原回去插  左半边好的,右半边有3大条,最右边显示蓝色应该是好的,左边颜色不对 白灰色,但是海信的LOGO游荡过去能看到,中间那个竖条就没有任何显示 只有白屏,希望各位指导下。

网友:
看着象屏坏

网友:
屏坏了,换个吧。。。。。。。。。。。。

网友:
先查屏边板,如果没问题,那就屏挂了。

网友:
接触电视的少,看爱修网的几个朋友都说是屏线不能交叉测试让我烧坏了  应该要送去压屏

网友:
这个先检查一下上屏排线有没有损坏,其次就是屏了

网友:
换逻辑板  这种都是逻辑板   而且 你这逻辑板和屏幕分开的  好修

网友:
你可以两边对比这修这样比较好判断问题

网友:
可以查下逻辑板上面的各排阻的阻值有没有变值。

网友A:
坏的那半边进水了  宣布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的那半边进水了  宣布报废

曾经有块LG的屏就是这样报废的,痛心啊

网友C:
这种排线左右排序不一样吧?估计TA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块LG的屏就是这样报废的,痛心啊

我交替测试 应该烧坏了一个 玻璃IC,但是那半边不正常是进水导致的,好多根线都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排线左右排序不一样吧?估计TAB坏了

有一个是烧坏了  绿色排线都成了黄色的了,估计是我交替测试给烧了

网友D:
逻辑板排线当然不能交叉了,铁定屏烧了,没办法了,这个只能找修屏的更换COF了,
唉,没机器干着急,我还有好几台需要更换COF的

网友D:
一块COF芯片也就10几元,找修平的得花几百元,没办法,人家挣得也是技术钱,真打算买一台压屏机,但是为了几个屏又不值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排线当然不能交叉了,铁定屏烧了,没办法了,这个只能找修屏的更换COF了,
唉,没机器干着急,我还 ...

换个那个 然后压2个排线  200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COF芯片也就10几元,找修平的得花几百元,没办法,人家挣得也是技术钱,真打算买一台压屏机,但是为了 ...

我最近收到很多都是屏幕没有硬上 都是排线(连接玻璃的坏了   都有买压平机冲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个那个 然后压2个排线  200贵不贵

不贵,我们当地修屏一寸10元,42寸的得420,有个便宜的7元一寸,42的也得3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贵,我们当地修屏一寸10元,42寸的得420,有个便宜的7元一寸,42的也得300

一寸10元 我以为是看排线尺寸的,原来是这样  那就真心不贵

网友:
只能是报废了。换屏又划不来。
看来屏怕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