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楼主(2017-10-11):
今天同行拿了个CQ43来修,开机电流一看0.83不跑码,直接拆机,发现EC部分有点发霉腐蚀的感觉清洗后通电电流变成0.75集显的板子,感觉电压应该有了,把内存拔下来通电电流只有0.61,由此可见过了内存,可又是集显的,然后果断刷BLOS刷了一个之后就每次开机就掉电,再刷一个又开不了机,在论坛上下了好几个都跟之前现象不一样,麻烦哪位大侠有这个的南桥BLOS传一份给我,HM65的芯片组。

网友:
可惜我没有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网上买一个,就不会出现不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10块左右

网友:
BIOS直接在论坛搜索 搜索就有的 直接下载刷写

网友:
hm65的自己或者找别人合成革BIOS程序吧

网友:
这个自己先到论坛搜一圈。。。。。

网友:
看看这个能用不HP CQ43 INTER BIOS板号:CHICAGO_HR_HPCMV_MB_V1.zip

HP CQ43 INTER BIOS板号:CHICAGO_HR_HPCMV_MB_V1.zip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网上买一个,就不会出现不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非常感谢谢楼上的,                           提供了BIOS

网友:
这个机子坏bios 多

网友:
后来还不是BIOS,加焊南桥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