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维修

楼主(2017-10-11):
笔记本电池维修很简单,拆开电池,测一个哪一个没电,从旧电池上拆一块即可

jasonfong -5 发错版块!
月饼 -10 发错版块!

网友:
关键是拆开之后,电池外壳会磨损,装上去合不紧,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
小小白每次拆笔记本电池, 都把外壳敲的像狗啃的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将外壳保留完整, 以便将来回装的时候, 比较容易组装,谢谢。

网友:
应该先给保护电路上电,以免锁死

网友:
我觉得吧倒不如换块新的,省事客户也满意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如何完整地拆开后又安装好楼主赶紧介绍一下。

网友:
你真试过,电池没有给锁掉?呵呵

网友:
这种方法  楼主试过几片电池 好多电池这么操作是不行的

网友:
这样不行吧?应该防止锁死不能用了,我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先接上,防止意外不能用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样应该不行吧,记得05年在华强北修电池都是换好电芯后,用电弧接好,然后还要写程序才完工的。还有就是有一次一台走私IBM新电脑W500掉地上,摔地上把电池摔断开了,马上接回去都不行,电池发烫,有没有人指点一下怎样换出那里面坏的电池。

网友:
这样修起来能卖吗??????????????????、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对少部分可以,大部分的都不行,特别那些加密更加不可能了

网友:
问题是拆开后没法再装上啊 ,这个是主要的

网友:
主要是外观,外观,估计拆开容易,保持美观就不容易了。。。。。。

网友:
我也是担心拆到电池边上有缺口修好了也合不紧,看起来那么丑,客户一般都更愿意换新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 ,但是发个帖子 还扣分  悲剧了

网友:
搞不好电芯就会锁死,我都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