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红米Note3 能充电不显示充电状态

楼主(2017-10-11):
拿到手不开机,夹电短路,更换24296M充电ic,单板能开机。装上尾插小板后,关机充电USB电流表显示充电电流1.03A;充电同时在开机 ,到MI字 logo反复重启。查了一圈充电IC周边电容 大电感都正常,顺路干掉FV6410;尾插小板与排线也换过问题依旧。拿正常板对比查了一圈J1809,发现7脚 与22脚,不正常。现在已经懵逼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刷机看看,关键是现在机都开不了,你怎么去判断不显示充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看看,关键是现在机都开不了,你怎么去判断不显示充电状态?

不装尾插小板能开机的。装上在充电同时再开机 就开机无线重启 显示屏还会抖动

网友A:
是NOTE3双网吗?
给你一个思路:

网友B:
估计你的尾板非本机的,红米note3也有几个型号,搞错了就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尾板非本机的,红米note3也有几个型号,搞错了就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不是只有双网通与全网通吗?这两尾排座子接口不一样的,错了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NOTE3双网吗?
给你一个思路:

懂了,看来电源挂了。谢谢 老师指点。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你好,是重装新电源ic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是重装新电源ic就可以了吗

更换了电源问题依旧,看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没有!问题还在,手里有四块版都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尾板非本机的,红米note3也有几个型号,搞错了就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换完电源,故障依旧。越来越怀疑 尾插小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问题还在,手里有四块版都这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个小板好了。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本来就是尾插小板有问题或是它上面有短路,就不该动其他

网友:
楼主 厉害了  竞争    打钱   大大的机会有

网友:
排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很好的,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发财!

网友:
样的故障,后来把屏的排线清洗了一下,再装机就好了...楼主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