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刷机报错亮屏报错4014. 爱思报-2 。换过硬盘底脚打过。

楼主(2017-10-11):
机型:6P
故障:刷机报错 4014  爱思报错-2
案发经过:客户拿来一台6P的机器,刷机不过。报错4014,屏亮一下就灭。不出进度条。

就是这样屏亮一下就灭了。不出进度条。

用ITUNES刷 卡百分之19.

过了好久后报错 -2

拆机检测。硬盘被动过了。重做硬盘。换个硬盘也一样。拆了硬盘刷机爱思报错 无效序列号   按道理来说
这个就是硬盘啊。可是换了硬盘还是一样。。。硬盘底脚也打过了。。。也前也遇过没修好。所以来求助一下
大家谁遇过的。

补一张图。用爱思专业刷机报错如下。

后来折腾换个逻辑码片 刷机出进度条。但不走数。一点不走。

这个时候一直显示进度条。就是不走数。仔细看一下,左上角设备 未连接。 就是缺这最后一下,再连上就是开始刷机走进度了。就
卡这里不动。。

再补ITUNES刷机照片
进度条出来了就是不走。

一直卡在这里,,一直等待。这次断开就连接不上 了。。如果连接上了就开始走进度条了。和爱思刷是一样的。

一直等不一会会灭屏。才会报错。

报错4014

直接灭屏就又进DFU模式。同时报错4014

网友A:
碰到难啃的了 时效太低的话 就难得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难啃的了 时效太低的话 就难得整了

是的。没思路了。

网友B:
跟我一部6P一个样,还放着,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验,我的刚开始报4014,后来重写硬盘又报4013.

网友:
楼主 这样的 老手   也碰到  搞不定的 啊

网友C:
4014     好像  有的  是上盖 问题

网友D:
是不是逻辑码片到CPU断线了,打下值看看值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逻辑码片到CPU断线了,打下值看看值是否一致

这个肯定是检测过了。没问题。不是这里的问题,逻辑码片报错还在后面了。不会是19%。逻辑码片报错在20%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014     好像  有的  是上盖 问题

感觉不像。上盖不会显示,有显示,且有进度条出了应该不是上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部6P一个样,还放着,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验,我的刚开始报4014,后来重写硬盘又报4013.

类似。

网友:
赶紧去搞CPU 应该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F:
你用itunes应该就能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itunes应该就能刷过

ITUNES也是一样。亮屏出进度条就是不走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

网友:
我有个ipad 5也是这个情况……连电脑显示dfu 刷机屏亮不出进度条!等待没办法安装驱动

网友:
硬盘 外           围   电路  查查

网友:
如果iTunes还是报这样的错,那么你看看硬盘边上那个码处有破损没有,或者空焊没有,我曾经也是刷机到这里不走进度,看到码片是破损的,更换后刷机通过。

网友:
看看总线吧。前像头。硬盘底层

网友G:
不如换一下上盖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如换一下上盖试试看

单独换上盖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H:
这个毛病也遇到过几次了  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不好修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4014     好像  有的  是上盖 问题

应该上盖  我上次也是 换的上盖

网友:
查一下 上盖 和硬盘的有没有公用的条件 包括时钟 供电 总线问题 复位

网友:
感觉是个难啃的故障,期待楼主修复后揭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独换上盖不知道怎么换。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可以问一下迅维的老师傅

网友J:
我有个6有点类似也是亮下黑屏    用爱思报错21  用官方刷到一半报错21   dfu报3014总共刷了5次  奇迹般过了

网友K:
CPU  ,和 ,上盖 故障不要说感觉,修机器靠感觉干什么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能够把维修做得这么大也只有迅维了 桃李满天下 在此祝贺了

网友L:
为什么不换硬盘?直接换硬盘啊,亮屏了cpu概率很小了。我遇到一个6刷机亮屏不出进度条报错4014,6p亮屏报4013.都是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M:
小白请教,逻辑码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小白请教,逻辑码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启动参数....包括CPU 硬盘 最基本的条件....

网友:
碰到一个已停用,关键是机主没id密码,晕死。这怎么办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启动参数....包括CPU 硬盘 最基本的条件....

这些不是写在硬盘底层吗?

网友:
进入死角了,建议先放几天,理理思路,

网友O:
不上硬盘    看刷机报什么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不上硬盘    看刷机报什么错误

不装硬盘报硬盘错. 爱思直接报无效序列号
这里报硬盘无疑   但硬盘确实排除了不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硬盘报硬盘错. 爱思直接报无效序列号
这里报硬盘无疑   但硬盘确实排除了不是硬盘。

搞好了                      没有啊 ?????

网友:
同志你修好了吗,我有一个差不多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毛病也遇到过几次了  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不好修啊

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上盖  我上次也是 换的上盖

换上盖好了吗?单独上盖可以换吗?一吹下来,下面底层不会爆吗?上下层都要搞了吧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K:
CPU  ,和 ,上盖 故障不要说感觉,修机器靠感觉干什么啊

好多时候靠感觉修机。遇到一个难啃的,感觉就失灵了。看来还是得靠数据。有时候十在没办法只能靠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换硬盘?直接换硬盘啊,亮屏了cpu概率很小了。我遇到一个6刷机亮屏不出进度条报错4014,6p亮屏报40 ...

换硬盘就好我就不会发这里了。这个是卡硬盘前面一点。。

网友:
查一下i2c2总线,或者WiFi,WiFi可能性大点说不定会给你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时候靠感觉修机。遇到一个难啃的,感觉就失灵了。看来还是得靠数据。有时候十在没办法只能靠感觉。

4014就是CPU和上盖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时候靠感觉修机。遇到一个难啃的,感觉就失灵了。看来还是得靠数据。有时候十在没办法只能靠感觉。

先干CPU再来说啊,,,,,。。。

网友:
不屏都会报错4013 ,硬盘或者底层没搞好都会这样

网友P:
哥们问一下    苹果6p升级了11.0系统 还可以搞回10.0 的不   之前手贱 点了一下升级  卡得很

网友Q:
个人认为是硬盘底层问题,可以把硬盘先格式化一次,在写底层和序列号,还有就是WIFI蓝牙地址

网友R:
可以试试搞搞WiFi芯片,看看附近是不是动过。

网友:
爱思这个地方报错一般是读不到硬盘,重写一下硬盘底层试试,不行查下I2C2的对地值与电压,CPU的几路供电。WIFI有问题也会引起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4014     好像  有的  是上盖 问题

滚动条出来了一般和上盖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6有点类似也是亮下黑屏    用爱思报错21  用官方刷到一半报错21   dfu报3014总共刷了5次  奇迹般过了

21  3104像这类报错错码一般都是电池 线 电脑  网络  苹果服务器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些不是写在硬盘底层吗?

硬盘要通过CPU与逻辑码片通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时候靠感觉修机。遇到一个难啃的,感觉就失灵了。看来还是得靠数据。有时候十在没办法只能靠感觉。

嗯,估计是了。但这次搞不了。机器已经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哥们问一下    苹果6p升级了11.0系统 还可以搞回10.0 的不   之前手贱 点了一下升级  卡得很

回不了了。已经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个人认为是硬盘底层问题,可以把硬盘先格式化一次,在写底层和序列号,还有就是WIFI蓝牙地址

肯定不是底层问题,。换了硬盘。重写底层了。。估计是CPU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以试试搞搞WiFi芯片,看看附近是不是动过。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滚动条出来了一般和上盖关系不大

一般不是闪存。。但有的会是闪存。

网友:
屏亮了......刷机走进度条了....我觉得不是CPU问题了.........再找一下原因...硬盘周围检测一下...

网友:
单板刷下试试. 什么都别扣.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就干u吧,遇到过还是干u好的

网友:
换个ID机器上的硬盘挂上试试,刷机看能刷过不!!!

网友:
这还是硬盘 的问题    都已经到进度条了

网友:
打下硬盘的阻值 阻值不正常 重做CPU 就好了

网友:
硬盘两侧的电容电阻查一查,掉了,虚焊也会出问题!

网友:
跟我一部6P一个样,还放着,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经

网友: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让我们新手收益匪浅,以后多发点通病什么的,谢谢

网友:
这是白色的手机吗   白色手机刷机应该是白背景    ITUNS刷机爱思进恢复模式的时候能看到序列号吗

网友:
先收藏了,多谢分享,有了你们世界和平了很多

网友:
对于修手机来说,四意见好事情,维修界又多了新鲜血液

网友:
曾经看高手修机,实在是进入了死角都是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像。上盖不会显示,有显示,且有进度条出了应该不是上盖了

上盖问题也会显示  4014肯定要出进度条,明显和硬盘供电电压不足造成的不能重新联机写硬盘

网友:
你这还阴阳屏了

网友:
抢来围观支持了 小白 不太懂这些

网友:
爱思助手刷机左上角就那样   不是问题   不信你用好机器刷一下试试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后来换了跟前摄像头排线就刷机过了

网友(2017-11-13):
有用处,收藏着以后方便找方便用

网友:
我遇到过序列号无效,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