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主板不亮通病之一

楼主(2017-10-11):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联想主机H515,拆开一看原来就是一直有通病的那款主板CFT3I 15-EU5-011000,报价后开干,上电看电流0.03,不开机,拆开CUP风扇一看,cpu上的电容有腐蚀发霉的,应该是腐蚀短路,所以不触发开机,清洗后,把腐蚀严重的电容去掉,测试一下,其他阻值正常了,上电开机了,但电流还是停在0.44,应该是不跑码,想想会不会BIOS有问题,这主板BIOS坏也是一个通病,在论坛里下了一个刷了还是老样子不跑码停在0.44,在论坛里看看同行的帖子,在拿放大镜看看那个主板的CPU,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小电容的 一个角腐蚀,立马去掉它,哈哈,惊喜来了,电流一路小跑到0.85亮机,看来还是小电容漏电引起的,罪魁祸首是的散热器上的海绵,同行们要注意。附上图片和亮机bios.

联想CFT3I 15-EU5-011000.zip

网友:
细节决定成功 楼主好功力~~~~!!!

网友:
学习了。楼主非常细心,讲得很明了

网友:
很早的通病了,不通电跟不显两种,就那两个电容

网友:
我也修到过,修板载cpu上的电容,联想G475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A:
我也有碰到这个机子  没有修好  内存报错

网友:
这是真实的通病,我也修过几台了。。。

网友:
上次碰到了联想515,直接换主板了,交换60块,给客户报了400块,早知道就修一下,以为很复杂

网友:
你这电脑到了我手 都是秒杀 ,  我主板修过 5片都是秒杀 CPU 电容漏电 拉倒 什么信号忘了

网友:
大通病,不知道,刷下积分!!!!!!!!!!

网友:
都是那个电容漏电造成的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补充一点,这主板当使用一根内存时,一定要插在蓝色内存插槽,不然会主板报警不亮,不要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碰到这个机子  没有修好  内存报错

这主板当使用一根内存时,一定要插在蓝色内存插槽,不然会主板报警不亮,不要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当使用一根内存时,一定要插在蓝色内存插槽,不然会主板报警不亮,不要走弯路。

我之前也有一块   CPU的电容去掉了  内存也是插在蓝色的内存槽里的  还是报错

网友:
照片清晰,过程详细。楼主用心了,个人照片都留在上面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有一块   CPU的电容去掉了  内存也是插在蓝色的内存槽里的  还是报错

那刷BIOS了没有,然后清除COMS电池。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过程很详细,下角碰到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心细,共享了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AMD的就爱坏U上的电容

网友:
通病 遇见几次了

网友:
我都遇到无数块了一拿来就看那里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非常细心,讲得很明了。谢谢

网友:
通病,不通电是3.3V的RTC电容,不显示是1.8V的电容。

网友:
这款机器是秒杀,RTC电容腐蚀,胶垫的问题,修了N块。

网友:
cpu上的电容也能短路  真是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