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

楼主(2017-10-11):
今天接到戴尔N4030一老款笔记本,CPU i5 独立显卡,主板料号为09259-2
客户描述故障:有时开机报警无显示,有时开机不反应,
接到机器链接可调电源测试,故障为开机报警,滴滴滴 无显示,凭经验判断为显卡故障,虚焊。
于是开始拆机,拆机后取出主板一看,被别的维修人员修修过,显卡,显卡芯片为,ATI 216-0774008,此显卡芯片比较薄。
取掉CPU散热器,观看,被人修的是乱七八糟。晕。

捋一下情绪后,开始进行维修,链接供电小板,开机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测试桥各路信号,正常。
随即测试显卡供电电压,信号,均正常,此显卡芯片周围有点黑胶。用风枪加热到190摄氏度。对芯片周围的点黑胶进行清理。
然后用铝箔纸把显存包起来,开始上BGA焊台加焊,抱着试试的心态。加热完毕后,等待散热。
然后取下主板,链接小板,装上CPU,内存。通电测试。电流跳到0.8左右,不动了,然后跟着就掉电。反复测试都是一样。晕。

此图为加焊前的。
百思不得其解,电压正常,各路信号正常,为何电流跳不上去。
后经在放大镜下边仔细观察,发现芯片旁边的排容有两个歪扭,位置不正,没有链接到焊点上,然后就用热风枪加焊到位,
再次测试亮机。这才明白,之前被人家动过,碰到排容了,导致排容错位。此机器通电,亮机OK。
请同行维修的注意小细节,注意多观察,有时候问题可能就是很小很小的,只要多观察,都能发现。。。

网友:
只能说上家的焊工牛x 没有焊死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显卡问题  估计是加喊的时候碰到了吧

网友:
估计是一修的 焊接的时候 碰到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