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彩色激打CP5225 加红色粉后有底粉,在线急等。

楼主(2017-10-11):
HP鼓CE743红,清干净旧粉后加了红色粉

打印是横向出纸的

出纸头部(即左侧)有红横纹

只要有红色的字体,那一行的左侧就有红横纹底灰,红字体和右侧空位很干净

这怎样解决啊。
颜色很红很正常

网友:
你这样是不是漏粉导致 或者是不是鼓坏了啊

网友A:
硒鼓还有静电,你看下两边有没有卡到位

网友:
弹簧,两边的垫片是不是有墨粉没搽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鼓还有静电,你看下两边有没有卡到位

卡到位,我把磁棍拆出来,清干净上面的粉,装好,打印前几张正常。
可惜没多打几张是否正常
因为看到纸张有花点
又把硒鼓拆开两半,
转到鼓芯,看到鼓芯有一个点破了。
再装好,打印又出现上面的横纹,
更正一下,前面几个字都有横纹。
今天还没解决。

网友:
打印红字后,红色组件感光鼓上有残留的粉吗? 另外转印带上面干净吗?

网友B:
清洁充电,硒鼓刮板,鼓销是否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洁充电,硒鼓刮板,鼓销是否到位

充电棍干净的,如果不干净左侧空白位置应该会有脏迹,但是空白位干净。
纸张是横向出纸的,就是页头有脏迹

网友:
磁棍刮板调下就好了,调回原装时的镙丝印上.

网友:
  你是拆粉盒了的嘛   粉盒刮板移位了 松了螺丝紧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了图片  你这个是 有字的痕迹之后留下底灰 应该是 硒鼓刮板 没刮干净

网友:
我考虑还是转印带问题  看看转的顺畅不

网友:
楼主看下黄色硒鼓正常么,专打黄色什么样。红头文件是由洋红加黄色合成的,而不是只用红色硒鼓。另外废粉也不是只进红色废粉仓,其他颜色的废粉仓和废粉刮板充电辊都要检查一下。
   有帮助的话给我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