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A75VMP 诊断卡跑54

楼主(2017-10-11):
如题 杰微JWA75VMP 诊断卡跑54插不插内存 都是跑54
内存也换过也一样

大概测试了一下内存
内存电压是1.62 感觉偏高 取下CPU内存电压又正常到1.5V
vtt 电压0.8
SPD电压3.3
内存总线电压3.3
打值卡打过 没发现断线

其他没检查出什么异常
BIOS也从官网下载重新刷过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造成卡54的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然后测下基准电压来着

网友:
内存换过了 一样
基准电压指的是什么基准电压?

网友:
这个。0.75那个分压出问题了。cpu地下2个分压电阻。那个电容稍微短路了。。。

网友A:
上内存,测测168脚的复位信号是多少,如果为0,你得注意主板的DRAM_PG信号和DRAM_VREF是不是都给CPU接收到且正常。

网友B:
楼主修好了的话,就分享下结果,我有块诊断卡跑50的,屏都显示了,然后就卡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测测168脚的复位信号是多少,如果为0,你得注意主板的DRAM_PG信号和DRAM_VREF是不是都给CPU接收到 ...

感谢版主热心指点,明天上班去检查一下。 可惜没有图纸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的话,就分享下结果,我有块诊断卡跑50的,屏都显示了,然后就卡住不动

没有图纸,平时闲的时候才修修板子,进度一般喜人的慢。
修好了一定发结果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测测168脚的复位信号是多少,如果为0,你得注意主板的DRAM_PG信号和DRAM_VREF是不是都给CPU接收到 ...

DRAM_VREF DRAM_PG
这两个信号我换了几个主板图纸
都没搜索到有这个信号
可以问一下这个信号是哪里出的吗?

网友D:
跑54 也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54 也有可能CPU坏了。。。。。。。。。。

F1接口的CPU手头上没有,只能先检查板子。

网友:
内存SMBUS电压 打值是否一样,还有内存复位是否有1.5v,换个U试试,最后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平时闲的时候才修修板子,进度一般喜人的慢。
修好了一定发结果出来。

这种主板一般找不到原理图,只能靠跑线路慢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AM_VREF DRAM_PG
这两个信号我换了几个主板图纸
都没搜索到有这个信号

DRAM_PG是桥发给CPU的内存PG信号,代表内存电路工作正常,DRAM_VREF是CPU需要的内存供电分压电路,内CPU里面的内存控制器提供参考电压,一般在CPU和内存槽中间或者周围,1.5V内存供电经过电阻分压,得到大概是0.75V左右的参考电压给CPU。但凡DDR3内存的主板,内存控制器都需要这2个信号,不然DDR3内存控制器不会工作。内存控制器集成在北桥里面的就给北桥,集成在CPU里面的就是在CPU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