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上电不显

楼主(2017-10-11):
单板上电  可调电源0.05  测主板3v  5v 已有  。量主板也无短路 判断其已上电  。量CPU  无电压   1.05v  也没有开启信号为0  测其来至于u8180  。经测其5,1,2,脚3.3 v 正常  第4脚0v 。短接4 5 脚  。机器修好

 会员13853912元2023-2-2 17:02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了,机器是进水才导致的吗??????????、、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了,这是腐蚀了吗   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没修过苹果,一直想修,可是不会啊

网友:
VCCST 电压爆掉了吧。。。。

网友:
这钱转的 牛逼啊

网友:
啥意思?这是没编辑完吧!咋没看明白啊!

网友A:
楼主。。。这是捡钱了,机器是进水才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捡钱了,机器是进水才导致的吗??????????、、

不是  板子没进水  客户说机器很长时间不用了

网友:
只修过简单的  电容短路那种  太复杂了不会

网友:
学习了 :) 刚好修这个机器 ,真的太好了

网友B:
与门坏了,短接修好,为什么不换一个呢,这样就不受控了吧

网友:
看似简单,实则是思考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了,机器是进水才导致的吗,,,,

网友:
这个技术好呀....................................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了,苹果有很多都是这种小故障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行云流水般,大师傅

网友:
我靠,这情况多见,之前也有此案例,

网友:
这种机器是好事呀  来钱的不错希望天天有

网友:
修得不错,这种时序方面的故障,懂理论修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网友C:
加分了 写的简单估计排查起来也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 写的简单估计排查起来也需要一定时间

是的 啊  台上3分中  台下10年工啊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台机器电流在多少有显示的,我现在有台机器,所有电压正常,不亮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只能说明你很牛  厉害 修的特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台机器电流在多少有显示的,我现在有台机器,所有电压正常,不亮

亮几电流单板0.4-0.6左右    你在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短路才好呢 没明白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这样 有图纸都是很好修的

网友:
技术不错哦。就是为什么不换一个呢。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客户这姓还真少见呀。

网友:
老司机牛掰,这种能修好就行,而且这种东西也不好找,

网友:
没看明白啊  太快了 是没写完吗0.0

网友:
是真苹果吗,进点水就好修芯片坏就不好搞了

网友:
捡钱了,机器是进水才导致的吗,,,,

网友:
我对极细元件的焊接非常反冲,怎么焊都焊不好,有何好办法?

网友:
楼主对苹果的电路非常了解啊 经验很足

网友:
苹果捡钱那多爽了,又捡到了好几百哦

网友:
感觉捡钱的样子啊

网友:
短接不受控。。还是换了放心。。。。。。客户急要另说

网友:
  楼主捡钱了,   好几百到手了

网友:
cpu无电压的总是要搞好久,受教了

网友:
秒杀啊,好赚额···················

网友:
苹果基本都是这些小地方坏 懂时序的 会分析图纸的 分分钟赚大钱  。。。。。。。。。。。。。。。。。。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通病··  不过我遇到的都是容易短路多·

网友:
老司机,速度解决!!老司机,速度解决!!老司机,速度解决!!

网友:
这钱转的 牛逼啊,没有相当的功底修不出来的啊,佩服

网友:
我靠,这情况多见,之前也有此案例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多了,其实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门芯片坏了,短接4 5脚 就是直接用上拉的电压来做开启信号了,为什么不换个门呢?万一门芯片再坏一点短路了,连上拉电压都没有了,机器又变一样故障了呢

网友:
有芯片还是换一个好 受控还是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门坏了,短接修好,为什么不换一个呢,这样就不受控了吧

这种主板上面很多的 最好找一个换掉  没有芯片的话就短接

网友:
楼主厉害啊,又学习了,短路了没问题吧

网友:
看似简单,功底深厚,维修佬的技术沉淀。。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怎么感觉你们都 是在捡钱 我怎么修的都是费劲的机器

网友:
能修苹果主板 很厉害了  小弟路过学习一下 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2017-11-22):
4脚开漏输出 可是又没看到上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