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310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7-10-11):
客户拿来,触发不显示,0.6A-0.5A之间,电源指示灯常亮,不显示。打开后盖重新拔插内存条一样,换了一条新的,触发到0.5A掉电了。再插上他的内存条触发0.5掉电了。好吧,维修主板。版号DA0LZ7MB8E0 REV:E 拆下主板背面还有标签的,看上去是之前修过的,再看南桥BIOS,明显是刷过机了,论坛上搜了一遍,触发掉电可能是C2电容去掉,或者南桥BIOS,桥等问题。去掉C2一样故障,再桥下面发现一个二极管错位掉点了。 补上,开机电流0.6-0.7A左右,还是不显示,不掉点了,装上我自己新的内存一样,一直在0.6-0.7左右,刷了一个南桥BIOS 触发马上亮机LENOVO LOGO出来了。毛币到手450,

U310 DA0LZ7MB8E0 REV E.rar

网友:
这个怎么会错位的??????????????????????????

网友:
难道客户摔坏的笔记本吗?????????

网友:
有可能是动的手脚吧

网友:
到手450,这才是重点

在我们这边顶多也就100

网友:
我上次修过 进水了  断线接好不亮机 后来BIOS刷一下 亮机了

网友:
我这里肯定收不下那么多钱,维修需要心细

网友:
lihai 厉害 , 可以收 450 块钱。。。 这个就是亮点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的理论知识非常的扎实,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的理论知识非常的扎实,学习了      450到手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准确,思路清晰,直接秒杀,不错,值得羡慕。

网友:
有可能是动的手脚吧  我这里肯定收不下那么多钱,维修需要心细

网友:
我不得不说,楼主那里维修费很可观,我这里就可怜了

网友:
收费这么贵?????????。。。。。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报价这么高啊,这笔记本修得真是赚啊

网友:
一台抵三台,我们这边要是市场没这么烂就好了

网友:
其实跟卖东西一样,一个产品标价100块,客人觉得便宜质量不怎么样,你再把价格标300,还是这个产品,客人觉得这个太贵,给他便宜点优惠一下,他就觉得这个蛮好的还这么便宜,OK了,。现在的都喜欢贪小便宜,所以不一定价格便宜的客人会要,维修也一样,价格报的太低,客人觉得这个很好修啊,焊一下,线松了拔一下就好了,他又不懂什么芯片啊,桥啊。看你怎么跟客人谈了

网友:
你这是在哪里啊,收费真可以啊,随便修一下都是这个价吗?

网友:
故障不难排查            这个 收费确实给力

网友:
你这个收费很牛叉,我从来报不上好这么贵